Chrome一打开就是这个,怎么搞都搞不掉,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7-25):
Chrome一打开就是这个,怎么搞都搞不掉,求解决办法

网友:
主页设置里不是这个的话,说明启动命令行被改了,看看启动快捷方式或注册表

网友:
360,呵呵!360软件里改下试试

网友:
楼主可能安装鲁大师或者其他捆绑360的相关软件,这个基本目前无解,只有卸载绑定安装的那个软件,我就是鲁大师搞的,后来卸载鲁大师就OK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有个解决方法就是点击浏览器的属性,在目标那一栏里面的最后加上“-himeless”。就可以了。没有引号啊

网友:
我也中了
把桌面的图标删除,然后把安装目录里的 可执行文件 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这样问题就没了 能用就行,深层次的东西也懒得弄了

网友:
已经用AIDA代替了鲁大师

网友B:
肯定是被360软件设置了,你有没有安装安全卫视呀,看看这个软件

网友:
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是别的导航网站

网友C:
把桌面快捷方式删了,重新导出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桌面快捷方式删了,重新导出一个试试

我从安装目录打开的也是360的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被360软件设置了,你有没有安装安全卫视呀,看看这个软件

有360安全卫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个解决方法就是点击浏览器的属性,在目标那一栏里面的最后加上“-himeless”。就可以了。没有引 ...

“目标”框中指定的名称“。。。”-himeless无效。请确定路径和文件名是否正确

网友:
安全卫士装了干什么,还不如windows自带的MSE

网友:
赶快干掉360!!!!

网友:
我家里的电脑也中招了,弄我现在改用ie浏览器,卸载重新安装还是有,改不掉,真恶心。

网友D:
有可能是DNS的问题 如果是就是运营商太流氓
这样 你可以改成固定的DN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DNS的问题 如果是就是运营商太流氓
这样 你可以改成固定的DNS试试

我为了上google把host改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为了上google把host改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看看 360 里有一个浏览器保护设置.

网友:
反正我的电脑被好123劫持过。
弄了很多才搞掉,注册表啊,改主页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 360 里有一个浏览器保护设置.

看了一下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 360 里有一个浏览器保护设置.

靠,竟然真的是鲁大师搞的鬼,我记得电脑重装系统后把它卸掉的,竟然还在,360自己不流氓了,他手下帮他流氓

网友(2015-08-26):
重装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