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输入DC正负12V和5V输出设计方案及变压器参数

楼主(2015-07-26):
最近在设计DC/DC反激式开关电源,现在设计了一款输入直流24v输出正负12v和5V的电源,附件中有原理图和变压器参数,做出样品后测试发现输出特别不稳定,在5v输出端加了一个指示灯,一直在闪,希望高手们给予指点

网友A:
参数都没有标不好判断,检查一下启动电流是否过小,之举是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都没有标不好判断,检查一下启动电流是否过小,之举是否成功。

非常感谢您,我把启动电阻改小了,就只在刚启动的时候闪大约5秒钟,然后就稳定了,但是加上负载之后又开始一直闪了。另外“之举”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之举是启动电阻充电后IC工作至VDD绕组供上电。带不起负载检查一下R15是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举是启动电阻充电后IC工作至VDD绕组供上电。带不起负载检查一下R15是否太大了。 ...

我把启动电阻那边换了一个滑动电阻,调到30K之后再往下调就没什么效果了,还是没能消除启动前几秒后面灯一闪一闪的情况。R15用的两个1R5并联

网友A:
你输入才24V,用那么大的启动电阻干啥?看文档需要启动电流是多少。

楼主:
我理解错了,一开始我以为启动电流是1.4mA,其实正常工作电流是1.4mA,启动电流是3uA

网友B:
你这变压器设计设计得乱七八糟的,输出电流多大?初级3-2,1-3,相位反了,NP是≠6TS的。
假设,图中NP=6,NA=3TS,你Va是12V,则Ns12v=3TS,但图中Ns5v=3TS,怎么可能,所以,还没有进行设计计算,单从各绕组圈数上来看你的变压器设错了,还有,反激架构的负电压输出电流是很小了,且开关开关周期不对称,不同于正弦波的工频变压器正负半波都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才24V,用那么大的启动电阻干啥?看文档需要启动电流是多少。

很奇怪的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用的启动电阻是78K,后面的灯一直闪,但是我换成30K之后,过了几秒之后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变压器设计设计得乱七八糟的,输出电流多大?初级3-2,1-3,相位反了,NP是≠6TS的。
假设,图中NP=6,N ...

您看错了,您看的那是胶带的圈数,我的输入匝数是10。正负12的输出电流不超过20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错了,您看的那是胶带的圈数,我的输入匝数是10。正负12的输出电流不超过200mA ...

恩,看错了,但初级两个相串的绕组反了Nps肯定还是≠10TS,调试还是要要量VCC,mos波形,串个电位器盲调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看错了,但初级两个相串的绕组反了Nps肯定还是≠10TS,调试还是要要量VCC,mos波形,串个电位器盲调 ...

非常感谢您给指出不足之处,变压器的3脚在实际应用时是要剪掉的,原边绕组是12

网友C:
C5加大试试。供电不稳要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加大试试。供电不稳要出问题的

我把电容加大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D:
降压部分的频率和电感是否配套,还有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压部分的频率和电感是否配套,还有就是......

后面的电路的元器件参数是我在220/+12V时用着没问题的

网友C:
输入电源功率有没有看看足否?对电源有跌落,会导致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源功率有没有看看足否?对电源有跌落,会导致重启

现在是空载,没有接负载,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加大试试。供电不稳要出问题的

很奇怪,我把电容减小反而可以了,不会在刚开始的是时候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把电容减小反而可以了,不会在刚开始的是时候闪了

可能负载太轻,导致2262处在跳频的状态,而使2262供电组电压掉落而重启,你可在反馈组增加负载已稳定供电组电压,或增加供电组匝数,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负载太轻,导致2262处在跳频的状态,而使2262供电组电压掉落而重启,你可在反馈组增加负载已稳定供电 ...

在反馈组加了负载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有偶尔的不稳定,应该不是负载太轻的问题。另外我认为DC24V输入可以直接给芯片供电的,我调整了一下启动电阻,把供电绕组段的二极管和电容焊掉后,虽然VDD电压达到了19V但是仍然不能工作,我表示很疑惑

网友C:
mos 的 G极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C:
mos 的 G极波形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的 G极波形贴出来看看

分别测了12V加负载前后的波形,自己一个人一边测一边拍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的 G极波形贴出来

从波形中看,即使加上负载之后,输出不稳定,占空比也不是很大

网友C:
占空比好小,负载达到了额定?

网友:
此波形看,反馈绕组匝数偏多,或输入绕组偏少。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举是启动电阻充电后IC工作至VDD绕组供上电。带不起负载检查一下R15是否太大了。 ...

自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好小,负载达到了额定?

没有,当时设计时5V是200mA,现在只有50mA

网友E:
负12V的电解电容极性画错了,如果这样安装,电源可能进入了打嗝保护状态吧,所以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12V的电解电容极性画错了,如果这样安装,电源可能进入了打嗝保护状态吧,所以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

原理图中二极管方向还真是接反了,我检查了一下,实际电路中没有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