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嵌入式处理器把图片压缩成视频,需要什么速度的处理器

楼主(2015-07-26):
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大概多少?算法复杂程度如何?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刚接触还没有概念,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无脑问题,等于白问

1 图片的格式,要压缩成什么格式,压缩的分辨率  这个也有很大关系
2 压缩的速度/质量,是1fps 还是30fps  还是0.000000000000000001fps  这个也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脑问题,等于白问

1 图片的格式,要压缩成什么格式,压缩的分辨率  这个也有很大关系

jpeg 图像
UXGA 1600*1200 32位色
压缩成AVI格式 15fps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8rgp82005d
这不是我的店,以前收藏的最便宜的一家

话说现在的电工口气都变大了,动不动都要压缩个H264玩玩

网友:
找一个1080fhd行车记录仪的方案看看,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准备用51弄个h264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