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cyclone v到现在都没普及啊?

楼主(2015-07-26):
好想体验一下28nm工艺的强劲性能和低功耗啊,虽然LE从25K起步略多,但是对于中端的应用还是比较合适的。可惜没普及,不敢用,某宝上一搜只有官方的那些开发板,卖芯片和民间开发板的几乎木有,感觉就是没人在用的样子,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太高端都不是用来玩的,都是直接做项目吧,那有空在这里炫耀

网友A:
正在用cyclone v的路过

网友B:
我也在用。SOC玩起来还是很high的

网友C:
85K LEs,放个M0 + 若干I2C/SPI/USART/WDG/RTC/USB OTG,占了70%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cyclone v的路过

这个芯片现在好买吗?LE数差不多的情况下价格和iv比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K LEs,放个M0 + 若干I2C/SPI/USART/WDG/RTC/USB OTG,占了70%资源。。。

M0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SOC玩起来还是很high的

SOC太高端,我只需要用纯粹LE的型号

网友D:
我司一直在用CycloneV
但不是SOC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司一直在用CycloneV
但不是SOC系列

请问下实际使用效果怎样?性能是否明显比iv好?还有价格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实际使用效果怎样?性能是否明显比iv好?还有价格如何?

价格跟你购买的数量有关~ 整盘买跟零售的价格差4倍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性能…… 对比一下Datasheet就行了

网友:
一直用C III的路过

现在犯愁容量不够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M0是个啥?

硬核还是软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85K LEs,放个M0 + 若干I2C/SPI/USART/WDG/RTC/USB OTG,占了70%资源。。。

怎么放M0+?  M0应该还不如直接上nios性能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实际使用效果怎样?性能是否明显比iv好?还有价格如何?

我主要拿来做Linux和FPGA的混合编程。这种结构对千兆网通讯,以及数字信号处理比较方便。以往ARM+FPGA的瓶颈是板级的信号链路带宽做不高而且只能一主一从结构(ARM读写FPGA内存),数据的latency比较大,但是在cyclone v soc内部可以定义128bits@100MHz的ARM到FPGA和FPGA到ARM的桥接总线,有较小的latency,而且FPGA是编址到ARM的4GB空间的并且FPGA可访问ARM的内存区域,相反ARM也可以访问FPGA的内存区域。这灵活性就太高了。大量由FPGA采集到的数据通过FPGA端的Avalon master就可以急速的将数据送到ARM空间。再者Cyclone v内部集成DSP block单元可以进行MAC之类的乘加运算而不用消耗过多的LE。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硬核还是软核?

软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放M0+?  M0应该还不如直接上nios性能好吧?

ASIC 验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现在好买吗?LE数差不多的情况下价格和iv比起来怎么样?

不清楚,我用的是友晶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核。。。。。。。。。。

这软核是您自己编的,还是从ARM那里获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软核是您自己编的,还是从ARM那里获取的?

ARM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跟你购买的数量有关~ 整盘买跟零售的价格差4倍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性能…… 对比一下Datasheet就 ...

还想请问一下用普通的几十元的那种USB Blaster可以烧写这个器件吗?需不需要买官方的烧写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RM 的。。。。。

求相关资料,相比nios为什么选m0?资源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相关资料,相比nios为什么选m0?资源少?

晕,前面回复过你了啊,ASIC原型验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用普通的几十元的那种USB Blaster可以烧写这个器件吗?需不需要买官方的烧写器 ...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