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Y电容具体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5-07-26):
如图,开关电源中的Y电容应该放在保险管前还是放在保险管后面好呢?求大神。。。

网友A:
那是X电容吧

=========================
我错了,是Y电容

网友B:
先经过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经过保险丝。

嘻嘻,您能说说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X电容吧

=========================

具体放在哪个位置更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您能说说为什么吗?

哈哈,因为保险丝很多情况和装在插座端的。不过这也算开玩笑吧。

看看西门子plc电源板(2007年的板)的设计。老老实实的,保险丝,XY电容,共模线圈,NTC一个都不少。
请问后面怎么设计呢,功率多少?确定能过EMI?

网友:
开关电源的保险丝必须尽量放前面,这样的话后面的任何器件引发短路保险都能起作用。

网友:
有压敏电阻防雷的话,保险可以放到后面避免雷击浪涌电流烧保险。

网友:
电源有问题,要先爆保险,如果电容放前面的话,电容和保险是一起坏的,成本不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