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pic的头文件什么的在哪找?目录结构怎样?

楼主(2015-07-26):
有个小模块要用到PIC单片机,把MPlad下下来之后发现它在建立工程时不是特别的“体贴”,
不会像keil一样你选什么芯片它就给你把相关的头文件启动文件甚至库都给你准备好,
而是要你自己一个个添加。不知道各位平常都怎么操作的?

如果要自己从网站上下,大概网址是什么?虽然MPLAB做得比ST的网站符合逻辑多了……远超周公公的Frontpage98的水准……

我怕下一个别人的流水灯的工程然后在其基础上修改被人笑话……

顺便说下,是PIC18 和 PIC16的……

网友:
如果是PICC编译器,创建工程(用Project Wizard)--->选择芯片型号--->选择编译器--->选择路径--->输入工程文件名--->添加源文件,即可创建完成。
在原文件中只要#include <pic.h> 即可。编译器会自动根据芯片型号选择最终的头文件,芯片头文件都在编译器的include文件夹里

网友A:
我用的是MPLAB IDE v8.92
创建工程比IAR、MDT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MPLAB IDE v8.92
创建工程比IAR、MDT简单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版本跟你恰好是一样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MPLAB IDE v8.92
创建工程比IAR、MDT简单

你好,我按你说的做了,但是貌似新建的工程只能添加.asm文件?
添加C文件它自动放到“其它”文件夹中,并且编译器不认。

怎么像51一样使用C语言而不是汇编呢?

另外你用什么编译和连接器?MPLAB自己的貌似不行?

网友:
我用的picc9.83,搜一下,论坛里有

网友:
我一直使用HI-TECH C编译器
直要在main文件里包含一个htc.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