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抗高压脉冲电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5-07-26):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5NDA4OTQyNA==/v.swf

看管脚像老妖的15F  很牛逼的样子  测量板子的电压 万用表都死机 表笔和板子任何地方都放电!

网友:
没有任何一款符合你的要求
所有单片机电压均在手册标的范围内使用
超过电压均有可能坏

网友:
自己做个ESD电路吧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A:
抗高压脉冲要看什么能量脉冲了,接口做好就没啥问题

抗日本对讲机的芯片就非常少,对讲机比电火花厉害的多了

问问 你的热电偶是用MAX66芯片做的吗

网友:
第一感觉是加一个铁壳子屏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高压脉冲要看什么能量脉冲了,接口做好就没啥问题

抗日本对讲机的芯片就非常少,对讲机比电火花厉害的多 ...

不是

网友:
做抗干扰测试,还是要用专业的设备、规范的测试方法才能说明问题,楼主位的测试方法,不好说是否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