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任意数据类型的队列

楼主(2015-07-26):
        一直想实现一个可以支持任意数据类型的队列,好更好的优化现有的只支持的unsigned char *类型的队列,恨死的它的限制了。
今天终于实现了。哇咔咔,和大家分享一下。借鉴了一下rt_thread的dq。大家共同学习。基础功能实现了,检错之类的还没完善,
想用的朋友可以自己完善一下,也希望有朋友有更宝贵的意见,可以更一步的优化这个队列。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RT_EOK                          0               /**< There is no error */
#define RT_ERROR                        1               /**< A generic error happens */
#define RT_ETIMEOUT                     2               /**< Timed out */
#define RT_EFULL                        3               /**< The resource is full */
#define RT_EEMPTY                       4               /**< The resource is empty */
#define RT_ENOMEM                       5               /**< No memory */
#define RT_ENOSYS                       6               /**< No system */
#define RT_EBUSY                        7               /**< Busy */
#define RT_EIO                          8               /**< IO error */

#define RT_NULL                         (0)

struct rt_data_item
{
    unsigned char *data_ptr;
    unsigned int data_size;
};

#define DATAQUEUE_EVENT_UNKNOWN   0x00
#define DATAQUEUE_EVENT_POP       0x01
#define DATAQUEUE_EVENT_PUSH      0x02
#define DATAQUEUE_EVENT_LWM       0x03

/* data queue implementation */
struct data_queue
{
    unsigned int size;
    unsigned int get_index;
    unsigned int put_index;

    struct rt_data_item queue;

    /* event notify */
    void (*evt_notify)(struct data_queue *queue, unsigned int event);
};

void evt_notify(struct data_queue *queue, unsigned int event)
{
        printf("Event = %d\r\n",event);
}

unsigned int data_queue_init(struct data_queue *queue,
                   unsigned int size,
                   unsigned int type_size,
                   void (*evt_notify)(struct data_queue *queue, unsigned int event))
{

    queue->evt_notify = evt_notify;
    queue->size = size;
    queue->get_index = 0;
    queue->put_index = 0;
        queue->queue.data_size = type_size;
    queue->queue.data_ptr = (unsigned char  *)malloc(sizeof(unsigned char ) * size * type_size);
    if (queue->queue.data_ptr == RT_NULL)
    {
        return -RT_ENOMEM;
    }

    return RT_EOK;
}

bool data_queue_full(struct data_queue *queue)
{
    if(queue->get_index == (queue->put_index + 1)%queue->size)    //判断循环链表是否满,留一个预留空间不用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bool data_queue_empty(struct data_queue *queue)
{
    if(queue->put_index == queue->get_index)    //判断是否为空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unsigned int rt_data_queue_push(struct data_queue *queue,
                             void *data_ptr)

{
    unsigned int mask;
    unsigned int    result;
    result = RT_EOK;

    if(data_queue_full(queue))
        {
                printf("full\r\n");
                return false;
        }
    else
    {
                memcpy((queue->queue.data_ptr+queue->put_index*queue->queue.data_size),(unsigned char *)data_ptr,queue->queue.data_size);
                queue->put_index = (queue->put_index + 1)%queue->size;
                if (queue->evt_notify != RT_NULL)
            {
                queue->evt_notify(queue, DATAQUEUE_EVENT_PUSH);
            }
        return true;
    }

    return result;
}

unsigned int rt_data_queue_pop(struct data_queue *queue,
                           void* data_ptr)

{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int mask;
    result = RT_EOK;
        if(data_queue_empty(queue))
    {
            printf("empty\r\n");
        return false;
    }
    else
    {

                memcpy(data_ptr,queue->queue.data_ptr+queue->get_index*queue->queue.data_size,queue->queue.data_size);
                queue->get_index = (queue->get_index + 1)%queue->size;
                if (queue->evt_notify != RT_NULL)
            {
                queue->evt_notify(queue, DATAQUEUE_EVENT_POP);
            }
        return true;
    }

    return result;
}

void rt_data_queue_reset(struct data_queue *queue)
{
}
struct Student{
        char name[10];
        unsigned char ag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size;
#if 1
        {
                data_queue intque;
                int value = 7777;
                int valueTemp;

                data_queue_init(&intque,3,sizeof(int),evt_notify);
                rt_data_queue_push(&intque,&value);
                rt_data_queue_pop(&intque,&valueTemp);
                printf("valueTemp = %d\r\n",valueTemp);

        }

#endif

#if 1
        {
                data_queue stuque;
                Student stu;
                Student stubak;
                strcpy(stu.name,"bill");
                stu.age = 10;
                data_queue_init(&stuque,3,sizeof(Student),evt_notify);
                rt_data_queue_push(&stuque,&stu);
                memset(&stubak,0x00,sizeof(stubak));
                rt_data_queue_pop(&stuque,&stubak);
                printf("stubak name = %s, age = %d\r\n",stubak.name,stubak.age);
#endif

        }
        return 0;
}

网友:
这个用(void *)指针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一直不敢用malloc,听说用多几次后会产生碎片,然后程序就挂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敢用malloc,听说用多几次后会产生碎片,然后程序就挂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

        如不敢用动态申请的话,可以改写data_queue_init,把传数组地址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topic2531.html
看看这个,支持任意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topic2531.html
看看这个,支持任意数据类型

        thx,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