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有编程速查手册什么的吗?

楼主(2015-07-27):
请大家见谅,又是个入门级的问题。我想知道PIC有没有编程方面的手册,因为以前51就是PORTA等于什么什么是的
就能对IO口操作了,STM32则是初始化然后用库函数或者操作寄存器,相关的说明文档很全,但是PIC的单片机貌似
不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平常忘了某个寄存器叫什么,或者怎么操作的时候,查什么手册?谢谢大家先

网友:
官网上有参考手册。

网友A:
其datasheet就可以啊,简单单片机的寄存器在datasheet就可以描述完了,不像cortex的芯片,还要辅助的编程手册一大堆。遇到有些特殊应用,可以先去官网找application。

网友B:
是的呀,8位单片机很简单的,直接看datasheet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大抵这些东西吧。

网友D:
每个芯片数据手册中有个寄存器列表,有寄存器名 Bank 和 地址 等相关信息!
\\

网友:
pi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是写得最好的

网友E:
妹子你又开新坑了?
ls说的对,PIC的资料是最良心的,他的网站上几乎所有的文档都有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datasheet就可以啊,简单单片机的寄存器在datasheet就可以描述完了,不像cortex的芯片,还要辅助的编程手 ...

谢谢,可是习惯被STM32搞坏了,不想再用汇编了,
喜欢用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呀,8位单片机很简单的,直接看datasheet就可以搞定了。

有点不太明白,是指搞清楚寄存器的名称、结构,然后直接用汇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抵这些东西吧。

谢谢你的回答,很详细,请问这个库函数是只要在IDE(对于PIC单片机IDE自然是MPLAB)中选好C18编译器,
就可以把这些库函数用在任意一款芯片的开发上,还是顾名思义,C18是针对PIC18系列的?

还是说光选好C18编译器还不行,还要像加载STM32一样,用什么外设加载什么头文件才行?

实在是新手,不明就里,问了好多,请见谅

网友:
pic32有库,但价格,使用习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太明白,是指搞清楚寄存器的名称、结构,然后直接用汇编吗?

直接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芯片数据手册中有个寄存器列表,有寄存器名 Bank 和 地址 等相关信息!
\\

嗯,我也在datasheet中找到了,但是接下来貌似是用汇编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妹子你又开新坑了?
ls说的对,PIC的资料是最良心的,他的网站上几乎所有的文档都有中文版~ ...

工作项目需要,没办法……

网友F:
pic18现在是XC8了吧

楼主:
能不能稍微再详细点,PIC16, PIC18也有库函数吗?

要使用库函数,也是像STM32一样,需要include相应的头文件吗?

还是说只有PIC32这些高大上的片子才有库函数?还是说PIC的库函数都是
针对编译器而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c18现在是XC8了吧

嗯,XC8 + Eclipse, 晕的狠。

之前有个小猫头像的大神说这些IDE让单片机门槛越来越低,我
怎么觉得随便一个都比Keil复杂和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稍微再详细点,PIC16, PIC18也有库函数吗?

要使用库函数,也是像STM32一样,需要include相应的 ...

没有听说有库函数。
一般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这种简单的8位机,结构简单,应用也不复杂。直接使用寄存器也不需要多少工作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很详细,请问这个库函数是只要在IDE(对于PIC单片机IDE自然是MPLAB)中选好C18编译器,
就 ...

就是自家的编译器,需要先装
MPLAB IDE;
然后根据芯片装编译器,比如PIC18装mplabc18;
就ok了,
不过这个IDE停止更新了,现在是MPLAB IDE X,跨平台的开发环境。

百度下“福州新拓电子有限公司”,你要的东西都会有。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C:
大抵这些东西吧。

能否上传一下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