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 watch窗口读数为什么与断点的设置有关系?

楼主(2015-07-27):
三个断点,第一个读出来469,第二个读出来0 ,第三个读出来一直变化471 476 475不确定。
在主函数中设断点更加不可能,直接就是两个问号了。

求指点

网友A:
第一个断点还没读.
第二个断点将要读.
第三个断点刚读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断点还没读.
第二个断点将要读.
第三个断点刚读完.

还没读,这个数应该是随机的,怎么每次都一样?

楼主:
顺便问下,软件触法和硬件触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读,这个数应该是随机的,怎么每次都一样?

你怎么知道是随机?
这次进来读之前,你有没有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随机?
这次进来读之前,你有没有读过.

没有输入电压,第一次读数就是这样的。
有点奇怪啊,第一次跑到那边应该还没有定义啊,怎么会有数(469 0x01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