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GPRS内置天线

楼主(2015-07-27):
求各位推荐一款GPRS内置天线,由于在山区使用,所以要求信号好点的,还有要求防水便携所以要用内置的,在网上查了一些,求用过的高手帮忙看一下那种效果会好,多谢。最好告诉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A:
1可以试试,2就不用了,垃圾的很,我用过。
内置防水便携还要信号好,基本可以参考手机的天线模块,但是一个型号的手机天线都是成百万的钱定制出来的,没有很大的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试试,2就不用了,垃圾的很,我用过。
内置防水便携还要信号好,基本可以参考手机的天线模块,但是一 ...

多谢前辈高手指点,第一个模块我在类似的产品里面见过,但是找不到出货的厂家,想买些样品来测试一下

楼主:
你测试过一下型号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试试,2就不用了,垃圾的很,我用过。
内置防水便携还要信号好,基本可以参考手机的天线模块,但是一 ...

2号真的垃圾?正要给产品装配这个。。。同样是体积小的产品,内置天线,求推荐啊!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找到合适天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找到合适天线的呀?

定制天线了,不过还没拿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制天线了,不过还没拿到

LZ定制天线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定制天线花了多少钱?

同问,是什么样子的天线?

网友:
2就不用了,垃圾的很

网友(2015-11-18):
引用 网友C:
LZ定制天线花了多少钱?

朋友你的天线选好了吗,我看淘宝上还有螺旋状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2016-11-03):
引用 网友A:
1可以试试,2就不用了,垃圾的很,我用过。
内置防水便携还要信号好,基本可以参考手机的天线模块,但是一 ...

谢谢 指教

网友(2017-06-26):
引用 楼主:
定制天线了,不过还没拿到

挖下楼主的坟,后来天线解决了吗?同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