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3251E输出通过磁珠及电阻后存在倍频现象。原因不明。

楼主(2015-07-27):
下面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一个使用ADM3251E可以支持热拔插的通讯口的电路,现在发现存在在305MHZ 的频率段及600MHZ,900MHZ存在倍频现象。
在EMI测试的过程中是刚刚在线的临近点附近。如果外界的条件不好会存在EMI不能够通过的现象。如附图2

网友A:
ADM3251E初次级的地耦合不够,可以在初次级增加一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M3251E初次级的地耦合不够,可以在初次级增加一个小电容试试

您好,是在ADM3251E的电源输入端再并上电容吗?我在电源的DC-DC  (IPB0505S-2W)上已经加上钽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在ADM3251E的电源输入端再并上电容吗?我在电源的DC-DC  (IPB0505S-2W)上已经加上钽电容了。 ...

1、ADM3251E不是自带了隔离DCDC了吗,为什么还要放一个外部的DCDC;
2、ADM3251E如果你用了外部DCDC,那么就没必要用内部ADM3251E内部的DCDC,辐射一般是ADM3251E内部的DCDC产生的;
3、把ADM3251E的10脚和11脚通过小电容连接起来,电容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M3251E不是自带了隔离DCDC了吗,为什么还要放一个外部的DCDC;
2、ADM3251E如果你用了外部DCDC,那 ...

谢谢您,我的DC-DC是同时给AVR供电的,使能够将AVR的5V电源跟外边的控制的5V电源隔离开来的。我也是怀疑是ADM3251发出的。现在是AVR ATM64与ADM3251使用的是DC-DC后面的电源。外边的传感器使用的LM2576输出的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M3251E不是自带了隔离DCDC了吗,为什么还要放一个外部的DCDC;
2、ADM3251E如果你用了外部DCDC,那 ...

您好:那个在ADM3251的内外地之间加电容的方法试过了。可以降一点的。但是analog的人员说他们的IC不是每个都能够是准确的。就是不能够固定使用一个电容来处理。不知您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那个在ADM3251的内外地之间加电容的方法试过了。可以降一点的。但是analog的人员说他们的IC不是每 ...

官方有一整套关于EMI的资料,你可以去看看,不过像拼接电容之类的,实现起来可能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一整套关于EMI的资料,你可以去看看,不过像拼接电容之类的,实现起来可能比较困难 ...

您好是附件中的AN-0971的这种吗?现在发现不是全部的IC都不能够通过EMI,不知ADI的IC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的。选用好的IC可以临时应付检测的。可以通过A级但是好像B级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