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段程序,调试时显示”你尝试修改模拟引脚,大牛看看

楼主(2015-07-27):
写了段程序,调试时显示”你尝试修改模拟引脚,大牛看看。
CPU:C8051F023

引脚分配图:

void set_tx_pin_low()
{
        //P1MDIN=0xff;
        SimUart1_TxPort=ClrBit_(SimUart1_TxPort,SimUart1_TxPortbit);
        //P1=0;
}

P1配置里面有模拟量输入引脚。
P1寄存器难道不能整个写入,要用位寻址吗?

楼主:
代码改成下面的就不出来了:
sbit SimUart1_TxPort = P1^2;

void set_tx_pin_low()
{
        //P1MDIN=0xff;
        //SimUart1_TxPort=ClrBit_(SimUart1_TxPort,SimUart1_TxPortbit);
        SimUart1_TxPort=0;
}

void set_tx_pin_high()
{
        //P1MDIN=0xff;
        //SimUart1_TxPort=SetBit_(SimUart1_TxPort,SimUart1_TxPortbit);
                SimUart1_TxPor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