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处理QFN封装的中间热焊盘?

楼主(2015-07-27):
最近要用到QFN16的封装,主要是不知道QFN封装中间的热焊盘怎么处理。到底是做的焊盘要比这个热焊盘大,还是要比热焊盘小。另外,开钢网要注意什么?多谢了

网友:
同问同问,我这用的qfn焊接良率一直不高

网友A:
这个是我们的射频读卡芯片的钢网开窗图(焊盘自然是全部):

比较保守,其实可以比例更大一些。
不过X-Ray分析其实空洞比例不大,还好。

NXP说的很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们的射频读卡芯片的钢网开窗图(焊盘自然是全部):

非常感谢

网友:
如何减少QFN 接地焊盘的焊锡空洞
http://www.anda-dg.com/news/lunwen/1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