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芯片设置熔丝位加密

楼主(2015-07-27):
产品用的Mega88PA, 程序里面无BOOTLOADER,无FALSH写操作。只设置了下加密熔丝位LB1=0,LB2=0,也就是加密熔丝位=0xFC,这样可以不?不用其他复杂加密方式。

网友:
这东西加密用处不大,熔丝加密也只是一般软件读不出来,专业搞破解的很便宜就破了,就是专业的加密芯片也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