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上电烧毁电源芯片

楼主(2015-07-27):
今天帮一位客户看电路,产品一上电有很小的概率将电源芯片烧毁,电源芯片是TPS5430降压芯片,输入电压为24V 电流5A 按理说应该在电源芯片的承受范围内,用的是笔记本电脑适配器,输入只接了一个大的电解电容滤波,我怀疑是浪涌电流将电源芯片击穿,烧坏的引脚正好是24V电源输入引脚,请大神指点

网友:
TPS5430 假货太多了

网友A:
输入脚击穿一般是过压了,检查下layout吧,电解电容放的远基本没什么作用

网友B: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假芯片

网友C:
电解电容的容量多大?

网友C:
TPS5430应该是3A的吧?

网友:
LZ方便把电路图拷上来看看?

网友:
参考一下这段看看

网友:
5430到不了5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的容量多大?

容量100uf 我又在电源输入端加了一个TVS管和0.33u的A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脚击穿一般是过压了,检查下layout吧,电解电容放的远基本没什么作用

嗯呐 是离得有点远 不过芯片输入引脚有低ESR陶瓷贴片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假芯片

也有这个可能 毕竟这么多里只出现了两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S5430应该是3A的吧?

输出电流最大3A

楼主:
用的是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上面的规格是24V 5A 不知道是不是5A 请问下电流应该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上面的规格是24V 5A 不知道是不是5A 请问下电流应该怎么测啊 ...

24 5A那是指适配器最大能输出的电流,
实际输出的电流跟负载有关。测量电流很简单,万用表电流档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量100uf 我又在电源输入端加了一个TVS管和0.33u的ABB电容

是指DC-DC的输出电容的容量为100uF么?

方便贴电路图么,如果可以,把电感尺寸以及饱和电流发一下,还有输入TVS管的型号

还有问一下,为什么要用ABB电容,用陶瓷电容不行么? 你的TPS5430的DC-DC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DC-DC的输出电容的容量为100uF么?

方便贴电路图么,如果可以,把电感尺寸以及饱和电流发一下,还有 ...

DC DC 输出端接的是一个1000uf的大电解电容 用来滤波 电感用的是工字型贴片电感 330  饱和电流的话还真不知道 电源芯片转化后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 用的是CBB电容 TVS管还没有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DC-DC的输出电容的容量为100uF么?

方便贴电路图么,如果可以,把电感尺寸以及饱和电流发一下,还有 ...

这是电路图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DC DC 输出端接的是一个1000uf的大电解电容 用来滤波 电感用的是工字型贴片电感 330  饱和电流的话还真不 ...

电感尺寸是不是SMDH127的? 电感上面的丝印如果是330的话,那么其感值是33uH。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图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1K的电阻

我是说DC-DC部分电路,包含输入电容,dc-dc芯片,电感,反馈回路的那种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DC-DC部分电路,包含输入电容,dc-dc芯片,电感,反馈回路的那种电路图 ...

网友:
LZ原理图给的完全不符合你先前给出的描述
(1)你原先说的是TPS5430,而现在是TPS5450,虽然两个引脚芯片兼容
(2)原先说的电感是330的,现在是220
(3)原先说的DC-DC输出电容1000uF,但是图里面是给出的是220uF

请问VCC电源指的DC-DC电源的输入,24V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吧?其上面的电解电容是不是:C27+C14+C15+C16?

DC-DC输出电容Cout到底是多少?

网友:
你的TVS管位子加的不对啊,在24V输入端哪里,热插拔加个TVS好点

网友:
会不会是上电瞬间电压过高把5450烧坏了,建议在输入加个33V的TVS管,SMBJ5.0A最小击穿电压是6.4V,5450输出的是稳稳的5V,那这个TVS管不是永远没有动作的机会?

网友:
一般输出端用稳压管吧,TVS都用在前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