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使能端,效率比较高的LDO芯片 ,将12V转5V?

楼主(2015-07-27):
手持式仪器上面的AFE电路需要用到5V电压,AFE电路需要最大电流大概是350mA左右;锂电池是12V,考虑到电源噪声问题,觉得LDO电源芯片比较适合,求大家推荐款带使能端,效率比较高的LDO芯片?谢谢!

网友:
楼主你来说下线性稳压的效率吧。。。

网友:
LDO的原理就注定了效率不会高的啊,12v-5v理论最高效率就41.67%
要高效率用dc—dc吧

网友:
LDO的效率都是一样的,

这个条件LDO功耗有点大了,推荐DC/DC

网友:
LDO 你跟我谈效率?

楼主:
DC-DC 噪声和纹波能做到多小?按有效值来算的话!

楼主:
可以先用DCDC,将电压降到5.5V,然后在用低压差LDO稳定到5V,这样输出的电源噪声是不是小很多?

网友:
DC-DC  +  LDO + 滤波

网友:
350mA用LDO?你是要烤鸡蛋吗

网友:
DCDC没什么纹波,都是以讹传讹的以为1MHz的DCDC会有纹波

无思维

网友:
如何高效率,是在搞笑吗?

网友:
我可以保证,你用LDO,这个产品会烫手

网友:
LDO谈效率,感觉象冷笑话,

网友:
可以用来暖手啊

网友:
12V-5V还能叫LDO?

网友:
LDO本身原理实质就是电阻分压,压差太大的情况,不建议使用,考虑输出电流的同时,还要同时考虑芯片本身的散热问题。像12V转5V这样的,建议使用DC-DC转换。

楼主:
谢谢各位! 综合大家的意见,采用DCDC,将12V转5.5V,然后用两片lt3042并联将5.5V稳压到5V;后端加滤波试试!

楼主:
DCDC 我选用AOZ1016,开关频率500K,LTC3042在500K的PSRR是80db左右,

网友:
楼主什么叫LDO?LDO的效率是怎么计算的?请回答!

网友:
看到效率我进来了

网友:
就选PSRR大的DCDC芯片加上好的LDO

网友:
锂电池是12V, 拆掉一半
玩笑是玩笑 不过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

网友:
楼主真的不是做暖手宝么

网友:
那如果用效率高的DCDC 大家有哪个推荐?电流500mA以下,输入6-12V,输出5V

网友(2015-09-10):
这个用LDO效率高不了,压差较大,还是用BUCK吧,想办法去压低纹波

楼主:
这几天做了个实验板,BUCK使用AOZ1016,将12V转成5.3V,再用LTC3042 LDO将5.6V稳压到5V,发现电源回路有如下噪声!;这种噪声有办法降低或者抑制吗?

网友:
说不定就是做暖手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做了个实验板,BUCK使用AOZ1016,将12V转成5.3V,再用LTC3042 LDO将5.6V稳压到5V,发现电源回路有如 ...

你测量方式对么?严重怀疑你测量方式不正确

网友:
8mv的  峰值  就当忽略不计吧,这个纹波已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了

网友:
8mv 对于你的5v来说  是 8/5000.   这个都不能忍呀 ?   一般的ad都是8位的    精度是 1/256  9位的 1/512
你的   8/5000 也顶多是 1/625
这个噪声真当可以忽略不计.  后端多加点 小的偶合电容就好了

楼主:
纹波是小,高频的噪声会影响前置放大提取小信号,前置放大需要放大100uv左右的信号,

网友(2019-11-19):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做了个实验板,BUCK使用AOZ1016,将12V转成5.3V,再用LTC3042 LDO将5.6V稳压到5V,发现电源回路有如 ...

大名鼎鼎的LTC3042 ,输出噪声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