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RM C文件中嵌入汇编,编译报错,IAR不支持LDR伪指令??

楼主(2015-07-27):
如题,把一个lpc1778 IAP程序从keil上移植到了IAR上,编译报错,说语法不对。

但是相同的代码在keil中编译没有报错,但是看代码附近有×,,,程序也可以下载,没有测试对与否

我在IAR中把报错的=号后就不报错了,难道IAR 不支持伪指令?

下面是报错信息和源程序,这种情况怎么办?如何修改一下不报错。

Error[Og006]: Syntax error in inline assembly: "Error[401]: Operand syntax error"

void ExceuteApplication(void)
{
  /* Load main stack pointer with application stack pointer initial value,
     stored at first location of application area */
  asm("ldr r0, = 0x1000");
  asm("ldr r0, [r0]");
  asm("mov sp, r0");

  /* Load program counter with application reset vector address, located at
     second word of application area. */
  asm("ldr r0, = 0x1004");
  asm("ldr r0, [r0]");
  asm("BX  r0");
}

下面是在keil上编译的信息:

网友:
不同编译器嵌入汇编的语法不一样

网友A:
IAR的话最好将这个函数放在一个asm文件里。

网友:
keil的那个叉只是编辑器不认识这个单词而已,都不算报错,IAR本身肯定是支持内嵌汇编,看手册吧~

网友:
   SECTION .text:CODE(2)

   NAME   ExceuteApplication

   PUBLIC ExceuteApplication

ExceuteApplication

  LDR R0, =0x1000

  LDR R0, [R0]

  MOV SP, R0

  LDR R0, = 0x1004

  LDR R0, [R0]

  BX  R0

  END

写成一个汇编函数,单独放到一个asm文件里面,调用的时候用 extern 声明一下就好
MDK的也这样子做,另作一个文件,汇编语言不通用, 这样子可以做到 C代码部分不需要修改,移植性更好
就像启动文件一样,汇编写的,IAR和MDK的启动文件不一样,但是对于用户而言,完全没有影响

网友B:
肯定支持,但是你要看IAR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的话最好将这个函数放在一个asm文件里。

可以放,就是单一个函数做一个文件不太好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支持,但是你要看IAR的手册

手册已看,没找到相关说明

只有伪指令那里报错了,其他语句倒是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成一个汇编函数,单独放到一个asm文件里面,调用的时候用 extern 声明一下就好
MDK的也这样子做,另作 ...

已经改为了下面的语句,测试暂时没发现问题。

void Application(uint32_t address)
{
  asm("ldr SP, [R0]");    //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
  asm("ldr PC, [R0, #4]");//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