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电能计量时,正向功率和反向功率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5-07-27):
最近在做电能计量相关的开关,类似计量插座一类的产品,计量芯片的手册中提到能量的计算方式有如下3种:
有功能量累加方式选择:
1)正反向功率都参与累加,累加方式是代数和方式,负功率有 REVP 符号指示;
2)只累加正向功率;
3)正反向功率都参与累加,累加方式是绝对值方式,无负功率指示;

在网上查到正反向功率是指从电网到设备的功率,正反向功率是由于设备的感性负载等造成的设备到电网的功率;
现在有个疑问:计量插座一类的设备应该选择哪种计算方法?
另外:我的应用场合是直流的,也就是主要计量直流的电耗,应该选则哪种方式呢?

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的人都这么浮躁么?测消耗性直流功率,你说的三种方法有屁的区别!

网友:
就我所知关于电能计量我搞过的有下列这几种:

TruePower
PowerFactor
ApparentPower
ReactivePower
VoltageCrestFactor
CurrentCrestFactor
Impedance
R_Resistance
X_Resistance
WattPositiveAVG
WattNegativeAVG
WattPositiveRMS
WattNegativeRMS
CurrentPositiveAVG
CurrentNegativeAVG
CurrentPositiveRMS
CurrentNegativeRMS

不知您所指的是哪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