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电机正反转设计方案?

楼主(2015-07-27):
220v单相交流电机   120W左右,怎么设计正反转控制器??本人第一次接触电机,是菜鸟,求助可靠的设计方案??

楼主:
在网上查询过资料,有通过2个固态继电器SSR的,也有通过可控硅的,但好像不是很可靠,好像容易烧继电器或者可控硅,请问有成熟可靠的电路方案吗?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A:
触点继电器是比较可靠的方法,但是必须是在点击停止状态下才能换相,

网友B:
220V单相电机
你看那些和3楼朋友说的都是三相电机的换向方案

单相交流电机换向请搜"换向器" 主要是一个电容 调节电压相位实现的 洗衣机里常见

网友:
网上参考一下洗衣机的电路就可以,这个简单.

网友C:
可控硅容易坏,新手不要用可控硅,用继电器就好

以前修过一个几千的Moneywell的阀门,双可控硅切换电容移相的,照样坏掉一个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容易坏,新手不要用可控硅,用继电器就好

以前修过一个几千的Moneywell的阀门,双可控硅切换电容移 ...

固态继电器也是可控硅的,也容易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继电器是比较可靠的方法,但是必须是在点击停止状态下才能换相,

触点继电器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普通继电器吗?这个不是说使用寿命不长吗?而且容易产生火狐??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可控硅都'以,正反互斥加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单相电机
你看那些和3楼朋友说的都是三相电机的换向方案

是通过运转电容确定转向的,你有可靠的实现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可控硅都'以,正反互斥加死区

你说的是这样的吗??

楼主:
该方案还没确定,希望有经验的大哥们多帮忙,电机型号是5IK120GU-CFM ;  带刹车;设计方案是两个按键控制正反转就可以,使用环境是工厂,谢谢了!

网友E:
用二极管+继电器搞过

网友:
我们以前行业印染,有种探边的电机正反转带刹车的,用着buce。

网友F:
有启动电容很简单,改变电容与主绕组的公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启动电容很简单,改变电容与主绕组的公共点

是有启动电容的,也知道正反转的原理,第一次接触220v的,网上有些说可控硅容易烧坏,继电器又容易出火花,所以不敢随便设计,请问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方案吗?最好是有使用过的方案,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二极管+继电器搞过

可以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G:
公司的产品固态继电器用过。量不大,也就几十个,没发现啥问题。
正反转一定是互斥的,防止忘了,可以写到宏定义里面,一个开一个闭,中间可以加延迟。程序里面只调用宏。

网友:
买一个单相电动葫芦遥控手柄换一个电容搞定。不过要想正反力量一样,那必须电机正副线圈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司的产品固态继电器用过。量不大,也就几十个,没发现啥问题。
正反转一定是互斥的,防止忘了,可以写到 ...

你们用的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呢?开关或者正反转需要加什么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继电器是比较可靠的方法,但是必须是在点击停止状态下才能换相,

触点继电器是普通的继电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呢?开关或者正反转需要加什么保护呢?

120W交流电机。
没啥保护。

网友H:
建议你参考下全自动洗衣机里的正反转控制,都是可控硅的,天天正反正反的循环,没见过有坏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我这有多余的全自动洗衣机板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参考洗衣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0W交流电机。
没啥保护。

120W和我当前的电机功率一样,可以提供固态继电器型号和电路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你参考下全自动洗衣机里的正反转控制,都是可控硅的,天天正反正反的循环,没见过有坏的,当然,特殊情 ...

可以发一些相关的原理图和可控硅型号参考一下吗?

楼主:
如果使用中间继电器的话,需要选多大触点电流的呢?另外中间继电器触点电流指的是电机额定电流还是需要考虑到电机的启动电流呢?

楼主:
看了一下网上有关继电器直接启动电机方案,大多都出现继电器触点粘合的情况,甚至有些继电器触点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十几倍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频繁启动正反转电机来说,该怎样解决这种情况?本人现在使用的电机是5IK120GU-CMF   120W  220vac 额定电流0.92A,带有刹车功能的,现在想用欧姆龙的继电器如G2R-1-E-12VDC 或者LY2N-J ,不知道可行不?另外一个是中间继电器,一个是功率继电器,不知道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