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5-07-27):
IIC用的是软件模拟,能够正常读芯片温度信息,初步确定通信没有问题;同样的DMP程序,我在某宝买的模块上DMP正常,但是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程序死在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不知道坛里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有碰到过 不过后来自己又好了 你可以进到这个函数里面 做标记 确定是哪个指令出问题了 慢慢找

网友B:
可能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个作数组比较的循坏里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碰到过 不过后来自己又好了 你可以进到这个函数里面 做标记 确定是哪个指令出问题了 慢慢找  ...

初步断定是硬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个作数组比较的循坏里卡死

应该是我硬件的原因,我换了一个板子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碰到过 不过后来自己又好了 你可以进到这个函数里面 做标记 确定是哪个指令出问题了 慢慢找  ...

我移植了圆点的DMP库,不管mpu6050是什么角度,只要复位之后,就是默认为水平的,是不是初始化哪里配置的原因?
                res=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设置陀螺仪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