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网站,经过无线路由访问后会出现验证码错误。

楼主(2015-07-27):
家里的网络很简单,电信ADSL MODEM+TPLINK WR340G无线路由,平时手机和笔记本都用WIFI连到无线路由。
最近想在某个网站注册个ID,填验证码的时候100%出现错误,刷新了N遍均无果,用手机也一样。后来试着用手机的3G网络试了一下,竟然成功了。接着把网线插到ADSL MODEM上,bypass掉无线路由,用电脑拨号上网,登录该网站(登录也要输验证码),同样成功了,这么看问题出在无线路由处。
想不通是什么原因,无线路由各个功能都是默认设置的,除了登录密码…求各位大神解释一下。要是咕大师能来的话就更好啦~
另,这样直连虽然能正常浏览该网站,但手机就不能用WIFI了,要是能有解决方法就更好了。谢谢阿莫,谢谢各位!

网友:
好像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知答案,帮顶一下

网友:
局域网出口有 N 个 IP引起.

网友:
难道路由器里面有代理缓存机制?浏览器当时显示 的图片是上一次缓存里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