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亚克力加工外轮廓时,怎么固定零件,不能一次性加工完

楼主(2015-07-27):
零件压块固定,加工时雕刻机刀头会碰到,只能停下来换个固定位置。

有没更好的办法,我看别人亚克力外轮廓加工的蛮光顺的,感觉是一次性到位的

网友:
内部有孔,内部固定,或者把接头放在边角处,后期稍微打磨

网友:
还有很多是激光切割。。

网友:
大面积的薄板还有真空吸附或是用胶黏的方式

网友:
料大一些就可以了,把零件切出来。。。

网友:
外面的边足够大,刀头碰不到压块。轮廓不要一下子全部分离,留一点厚度,或者像PCB开槽那样留断点,或者两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