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中断方法 IO模拟Uart定时中断的溢出设定值如何计...

楼主(2015-07-27):
用定时中断方法  IO模拟Uart定时中断的溢出设定值如何计算?测试代码如下:

void debug_mode()
{
/*输出脉冲信号,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脉冲频率   9600的波特率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比特率96000  正弦波频率除以2 48000*/
/*一秒钟要发送9600X10个位,一个位占用的时间 1/96000约等于10us 用示波器观察*/
/*
if (SimUart1_TxPortPin)
        {
                SimUart1_TxPortPin=0;
        }
        else
        {
                SimUart1_TxPortPin=1;
        }
        */

        /*模拟发送一个一个字符*/
        if (tx_flag==TRUE)
        {
//        if (tx_count==0) set_tx_pin_high();

        if (tx_count==1)  set_tx_pin_low();//起始位

        if (tx_count==2)  set_tx_pin_low();//数据第一位
        if (tx_count==3) set_tx_pin_low();//数据第二位
        if (tx_count==4) set_tx_pin_low();//数据第三位
        if (tx_count==5) set_tx_pin_low();//数据第四位
        if (tx_count==6) set_tx_pin_low();//数据第五位
        if (tx_count==7) set_tx_pin_low();//数据第六位
        if (tx_count==8) set_tx_pin_low();//数据第七位
        if (tx_count==9) set_tx_pin_high();//数据第八位

        if (tx_count==10) set_tx_pin_high();//停止位

        tx_count++;
        if (tx_count>10)
        {
        tx_count=0;
        tx_flag=FALSE;
}
        }
}

晶振:18.432MHZ

void timer_set(unsigned long sysclk,unsigned long bt)
{
        //定时器2作为串口0的波特率发生器
        TR2=0;                              // 关闭定时器Timer1
        ET2=0;                              // 关闭定时器Timer1中断
        PT2=0;                              // 关闭定时器Timer1中断优先权

        CKCON=SetBit_(CKCON,5);                      /*定时器2用系统时钟作为它的时基 Bit5: T2M: Timer 2 Clock Select*/

        /*TMOD: 定时器工作再模式1, 16位重载  Bit0: CP/RL2: Capture/Reload Select.  */
        T2CON=ClrBit_(T2CON,0);
        RCLK0=0;
        TCLK0=0;
        /*定时器模式  Bit1: C/T2: Counter/Timer Select*/
        T2CON=ClrBit_(T2CON,1);

        //重载值计算     1843200/96000
RCAP2H  = 255-(((sysclk/bt/10)&0xFF00)>>8);     /*设置定时3用作波特率的重载值  */
        RCAP2L=255-((sysclk/bt/10)&0xFF);

        //RCAP2H  =0x0;
        //RCAP2L=0x10;

        /*打开定时器2的定时中断,以便定时中断程序能正常运行  Bit5: ET2: Enabler Timer 2 Interrupt.*/
        ET2=1;

        TR2    = 1;                                /*开定时器2  .*/
}

用上面的代码计算出来的定时器溢出设定值,波特率不是9600,我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出来,波特率大约是29800。
哪位大牛介绍一下计算方法?

网友A:
1/9600=104.167Us,也就是一个数据位完为104.167Us.
这个时间也就是你的定时器中断周期(如果你是每进中断发送一位数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00=104.167Us,也就是一个数据位完为104.167Us.
这个时间也就是你的定时器中断周期(如果你是每进中断发 ...

如果用18.432MHZ的晶体,定时器溢出寄存器的每一格时间长度是1/18432000秒吗?

网友A:
我不清楚你用的什么芯片,看你的时钟来源吧,18.432MHZ的晶振,定时器的时钟不一定就是18.432MHZ,可能更低(有分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00=104.167Us,也就是一个数据位完为104.167Us.
这个时间也就是你的定时器中断周期(如果你是每进中断发 ...

9600是比特率吗?
我查了一下资料,9600好像是符号率。9600  n  8 1格式的数据,总共应该是10个位,如果是每秒发送9600个字符,就要发送96000个bit数据。一个bit占用的时间应该是1/96000=10.4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你用的什么芯片,看你的时钟来源吧,18.432MHZ的晶振,定时器的时钟不一定就是18.432MHZ,可能更低(有 ...

可以选12分频和直接用时钟,我选的的是直接用时钟。

网友:
波特率: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息被调制后单位时间传波的波特数,也就是单位时间
内波形的震荡数,如果调制后的波形的周期为T,那么波特率B=1/T
比特率:位率、码率、数字信号传输的单位,表示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二进制代码的位数
(bit) 其单位是bit/s(bps :bit per second)
波特率和比特率 我还真搞不清楚区别,这是搜索来的.
http://bbs.21ic.com/icview-41930-1-1.html(这里也有说明)

在这你就用比特率算.
1/18432000=0.05425347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Us
18432000/9600=1920(0x780)

楼主: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