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lasher – A simple way for kinetis flash!

楼主(2015-07-28):
Kinetis Flasher – A simple way for kinetis flash!
(V1.0  2015/07/21)
目的:为用户小批量烧写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准备:Jlink及Jlink驱动(如Setup_JLink_V500.exe) 。
软件开发平台:QT+ JLinkARM.dll
一:连接Jlink及目标板,选择芯片如MKL26Z128xxx4,然后点击Connect。

二:选择待烧写BIN文件,之后Erase Flash和Write Flash。

三:对目标芯片的控制:Reset复位、Halt暂停、Run运行及Read ID:读取芯片唯一ID。有了芯片唯一ID,可做各种加密、解密等工作。

四、保留功能:
Combine Files:合并文件,将Bootloader、APP、参数配置等多个BIN文件合并成一个可烧写文件。Erase Flash加入擦除指定扇区功能,Write Flash加入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等。
附:KEIL设置生成BIN文件:

User选项中,After Build / Run 中加入:
$K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KL26.bin" "#L"

下载地址: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qzsvha 密码: vmur

说明:
(1)固定为使用SWD模式:一般支持JTAG的都支持SWD模式,支持SWD的不一定支持JTAG模式。
(2)以后会只发布生成的exe文件,放到相应的目录中替换即可。
(3)目前只支持我验证过的器件,还请大家多多帮忙测试,并提出需要增加的器件型号,下一版中加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楼主很牛~

谢谢支持。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软件!能否在信息中给出被操作Flash的地址范围信息?另外能否支持多次Flash下载,即只擦除和写入bin指定地址的flash

网友C:
小软件做的很好,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mark一下,很好的软件,有用。

网友:
楼主一直就是这么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软件做的很好,非常感谢分享~

那还不给个精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软件!能否在信息中给出被操作Flash的地址范围信息?另外能否支持多次Flash下载,即只擦除和写入 ...

可以的。下个版本加上就ok啦。
支持多次flash下载,比如批量上,读取bin文件就直接读到内存中了。
下一次只需要点击connect连接,然后擦除然后下载就ok了。

楼主:
目前已加入Hex转BIN文件及多BIN文件合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不给个精华啊:)

加上啦。

楼主:
灰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