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原边发热问题请教,高手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5-07-28):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项目,线圈的原边温度能到70°以上,但是电流不是很大,2.5mm的线径,走的电流才0.5安不到!

以为是趋肤效应,用了多股线,0.2mm*100的也不是太好!

请高手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该电路需要一些电流吸收电路?

网友A:
会不会磁芯不匹配啊

楼主:
恩,磁芯是用空心线圈,没有用磁芯!这儿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磁芯不匹配啊

恩,磁芯是用空心线圈,没有用磁芯!这儿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磁芯是用空心线圈,没有用磁芯!这儿有关系吗????

你确定是0。5A?

你想想一开始为什么要用2.5mm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磁芯是用空心线圈,没有用磁芯!这儿有关系吗????

漏磁啊。。。。。。。。

网友C:
会不会是波形畸变厉害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磁啊。。。。。。。。

空心线圈的话,漏磁的问题能解决吗?

电流是我直接测输入电源得到的,没有超过0.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波形畸变厉害导致的。

波形变的话,是不是要加什么吸收电路?但是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下手,普通的正激或者反激都有RCD的吸收电路,不知道这个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心线圈的话,漏磁的问题能解决吗?

电流是我直接测输入电源得到的,没有超过0.5a

平均0。5a, 48v, 平均功率24w.  漏磁,没什么功率传给次级。大部分功率消耗在线圈里。

你加个磁棒磁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均0。5a, 48v, 平均功率24w.  漏磁,没什么功率传给次级。大部分功率消耗在线圈里。

你加个磁棒磁环 ...

请教下,我这个是用情况是:频率在1MHz左右的空心线圈,如果用磁棒的话,这个频率会不会有其他问题,会不会磁棒会饱和发热???这方面实在不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这个是用情况是:频率在1MHz左右的空心线圈,如果用磁棒的话,这个频率会不会有其他问题,会不 ...

磁棒只是试验,看看次级有没有输出。
有效的话,加e型磁心, 如果怕饱和,加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