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电池耐低温啊?

楼主(2015-07-28):
我们产品在户外使用,温度可能达到-40℃,18650的工作温度好像是0-50℃。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下?要求可充电的,电池要驱动GPRS的,放电电流要求比较大

网友:
铅酸电池

网友A:
锂亚硫酰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亚硫酰氯电池

我找一下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亚硫酰氯电池

好像不支持充电啊,而且放电电流比较小。我们有GPRS模块的,放电电流要求大。

网友B:
真的是-40度,估计没有任何电池可以!一般要电辅助加热,低温环境的要求你理解错了吧!户外使用....要做好保温工作,而不是选那种NB的电池!又不是。。。导。。。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40度,估计没有任何电池可以!一般要电辅助加热,低温环境的要求你理解错了吧!户外使用....要做好 ...

不能那么绝对,有低温的18650,满足-40℃要求,只是放电电流只有0.2C

网友C(2015-09-17):
引用 楼主:
不能那么绝对,有低温的18650,满足-40℃要求,只是放电电流只有0.2C

请问LZ找到合适的电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找到合适的电池了吗

没有,先用18650试着

网友:
埋土里吧,查下埋多深可到0度。

网友:
TPMS用CR2450,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当然是镍镉啊,一直批量用的,零下40度

网友D:
我们用定制的磷酸铁锂电池,在放电电流小于3A的情况下,可以达到-40度。

网友:
你有没交流电?

网友:
18650M(功率型)

楼主(2017-09-22):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定制的磷酸铁锂电池,在放电电流小于3A的情况下,可以达到-40度。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锂亚电池,有功率型的,可以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