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控制相电流波形异常咨询

楼主(2015-07-28):
三相异步电机控制时相电流波形测量如下图,一直未查出原因。请诸位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A:
锂亚硫酰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亚硫酰氯电池

嚓,回错贴了

网友(2015-09-17):
你这个是自己控制器出的电流还是用的国外厂商现有产品出的电流?

网友B:
查查有没有干扰源,貌似论坛很少有人测试过三相步进电机驱动相电流波形。
直流无刷正弦波电机的相电流到时看到有人测试。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
时序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有没有干扰源,貌似论坛很少有人测试过三相步进电机驱动相电流波形。
直流无刷正弦波电机的相电流到时 ...

看FOC资料 不是正弦波,有两个馒头

网友:
楼主你这应该是电压波形而不是电流波形,电压波形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电压空间矢量马鞍形的标准波形。

楼主:
给到别人调好了,好像是有参数设置不对,后来没再仔细去关注。

网友:
500hz,频率太高,深度弱磁,如果电机运行平稳,这样的波形还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