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TC3856 的SW端口输出电压是多少V ?

楼主(2015-07-28):
请教

下,LTC3856 的SW端口输出电压是多少V ?

在资料中没有找到说明,望有之道的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buck的sw输出0v和vcc in

网友A:
boost的sw输出0v和vcc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的sw输出0v和vcc out

还是不太明白哦,比如:

P35、P36脚输入4.9v

LIM0 = 1;
LIM1 = 0;
FAULT = 1;
MODE = 0;

那么在SW(P37),VOUT(P34) 脚输出电压是多少V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