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机专用变频器遇到的难题

楼主(2015-07-28):
     最近用DSP做了一款离心机专用变频器,加速时间总是达不到要求。带载的时候,设定13s加速到16000rpm/min,实际上要延迟6秒左右才达到最大速度,花的时间差不多20秒。,减速正常谁有经验的给点建议,我该如何改善?

网友:
加大功率?不懂,帮顶,路过。

网友A:
是不是转差太大,增加力矩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转差太大,增加力矩补偿

是达到了限流值我没有停止加速,导致转差太大。但是我改成达到限流值停止加速,也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转差太大,增加力矩补偿

没有用的。应该是达到限流值我没有停止加速。转差太大导致没力。

网友:
法拉利的加速时间全靠v12的发动机。

网友B:
不限流不可以?或放大些?

网友:
分离U235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限流不可以?或放大些?

不限流应该是达不到要求的,转差太大,电机没力。

网友C:
异步VF?
换矢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步VF?
换矢量试试

矢量由于目前用的电机比较特殊  参数还不准确   性能并不好   等参数准确了再试试

网友:
你这个没办法的,除非用大一些的变频器。

网友:
改进速度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矢量由于目前用的电机比较特殊  参数还不准确   性能并不好   等参数准确了再试试 ...

矢量分两种:电流型和电压型。电流型的对参数要求比较高,电压型的应该对电机参数要求不高,甚至可以一拖二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