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钢网出现以下,为啥两个PCB放一个刚网上,还要收.....

楼主(2015-07-28):
为啥做钢网还会出现拼版费,两个PCB放到一个钢网上,可是任意放的,记得原来就没这些费用,店大欺客了?

网友:
地主家估计没米了

网友:
钢网收拼版费没道理啊,难道还要v割?

网友A:
拼好,给JLC会不会也一样收呢;

网友B:
楼主,正常情况下2款文件拼一起是不会收拼板费的。可否留个客户编号或电话,我联系您了解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好,给JLC会不会也一样收呢;

自已拼好是不用收拼板费的,钢网是2 款以上由我方拼才会收取拼板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正常情况下2款文件拼一起是不会收拼板费的。可否留个客户编号或电话,我联系您了解下情况? ...

三个PCB, 都是很小的,多了个火柴盒那么大的,而且是单面的,收了我 30元拼版费。收10元还可以理解,结果 60元的钢网收了30元的拼版费!

网友:
lz把三个pcb文件放在一起,预留好间距就是一个文件了。

楼主:
希望有个条条款款约束收费,不然太随意了,感觉就跟晚上走路遇到坑一样!不是在意几十块钱,而是让人觉得不爽。

另外我现在大部分小批量已经转移到其他家去做了,一是价格比你们便宜,二是人家都会多做几块,即使检测到线路有问题,也不会耽误生产,而你们我就遇到过多次数量不够,导致我浪费了好多芯片。

网友C:
求知道 是 哪家 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知道 是 哪家 呢  。。。

不好意思,尊重论坛规则,毕竟这是商业论坛,不宜宣传别的厂家。只是希望嘉立创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正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PCB, 都是很小的,多了个火柴盒那么大的,而且是单面的,收了我 30元拼版费。收10元还可以理解,结 ...

我的自己拼,没有加钱呀。别人拼的,加钱正常,毕竟人工在那里.......之前看规范写了的

网友D:
建议自己拼好版,出的钢版也是符合自己的PCB的

网友:
我也是自己拼好,直接发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有个条条款款约束收费,不然太随意了,感觉就跟晚上走路遇到坑一样!不是在意几十块钱,而是让人觉得不 ...

关于楼主给出的建议,很好的!特殊情况加收费用,要附说明清楚.......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多个文件拼开钢网,在钢网系统下单,第一步(钢网规格选择)下面,有特殊加收费用项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自己拼好版,出的钢版也是符合自己的PCB的

是的,多个订单,可以自己自己拼好,这样不加收费用!(2款内免费帮忙拼)

网友:
自已拼从来没加过钱呢。

网友:
请推荐下除了嘉立创以外的pcb厂呢,谢谢. 我被嘉立创收了两次运费结果两个pcb给我一个包裹发过来的,还不肯退多收的一次.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希望有个条条款款约束收费,不然太随意了,感觉就跟晚上走路遇到坑一样!不是在意几十块钱,而是让人觉得不 ...

恩,根据我的打样,华强一般做12-15块左右,碰到工艺复杂的多些。我曾经收到过14片的,最少11片。jlc做了一次,11片。工艺上,只要余量大些,都可以。反正整板不敢可着6/6做,一般都是7/7。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根据我的打样,华强一般做12-15块左右,碰到工艺复杂的多些。我曾经收到过14片的,最少11片。jlc做了 ...

哎呀,这里板子,我至少都是8/8的。何必为难人家,最后麻烦自己。

网友F(2015-12-10):
引用 楼主:
希望有个条条款款约束收费,不然太随意了,感觉就跟晚上走路遇到坑一样!不是在意几十块钱,而是让人觉得不 ...

我是JLC的VIP客户,现在小批量都外做了。因为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网板,极不爽,网板是第二天确认的,竟然不可与第一天合并发货,嘛意思呢???
同是一款板啊,不就是改个单而已吗??   后来没法子,还是分开发了,多出几块钱的快递费这不算什么(已经是小批量在打板,谁真的会在乎那几十元?),
但这么没人性化的规定,真的受不了。现在除了打打小样,小批量会考虑另找他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JLC的VIP客户,现在小批量都外做了。因为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网板,极不爽,网板是第二天确认的,竟 ...

呃,说句公道话,也得为人家想想。 一天出几千个单子。要有非常严格的流程才不会弄错。你想他留起来一起发货,他们留哪里呢,他们怎么知道你第二天又有货要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呃,说句公道话,也得为人家想想。 一天出几千个单子。要有非常严格的流程才不会弄错。你想他留起来一起 ...

嘉立创整体是不错的,这也是他们的规定,大家要相互理解下。

网友(2016-02-03):
>小批量会考虑另找他家。
can you let me know which supplier are you using? please send me the info privately.

网友:
转gerber,只给他paste层
看他怎么收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建议还是自己拼板吧。

对于拼板,我也是晕的。

有哪家可推荐吗?私信我,现在是一个产品十几块拼一起,拼版费+大板费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还是自己拼板吧。

对于拼板,我也是晕的。

同求推荐

网友(2016-05-05):
可以自己拿paste层拼啊,用cam350拼,挺好用,也不用多花钱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哪家可推荐吗?私信我,现在是一个产品十几块拼一起,拼版费+大板费伤不起啊 ...

这个情况可是吓到了,10多个文件拼一起能帮挤下去,已是特幸运了哦,平时最多能帮放5种线路

要避开大板费,尽量帮板子拼到25*25CM以下哦,25CM以下的板子不会加收大板费;
板子尽量不要帮拼得太大,一个是拼太大,可能超过工作板的大小,加工不了;另一个是拼太大,有些机器可能过不了;另外还有一个是,免收菲林费已很久了,但生产板子却需要用到菲林,当一个大菲林被很大一个板(或人为拼大的板)所占用大部分面积后,会引起成本的上升,也就影响了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JLC的VIP客户,现在小批量都外做了。因为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网板,极不爽,网板是第二天确认的,竟 ...

很抱歉,这个不能一起发的情况确实有:
即使随PCB批量一起下的钢网,也需要分开发货,也有钢网的运费。

只有随PCB样板一起下的钢网,或是绑定上了已确认的PCB样板订单,才能与pCB一起发。

因为有多家工厂,不在一个地方,两个批量PCB厂在惠州不同的地方
而样板pCB厂与钢网厂都在深圳一个地方,系统上有绑定成功的,样板与钢钢发货人员出货时都看得到,钢网做好后送到样板发货处,板子好后再一起发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个情况可是吓到了,10多个文件拼一起能帮挤下去,已是特幸运了哦,平时最多能帮放5种线路

要避开大板 ...

都是小板,单板出的,没要求连一起,和你们拼起来做没什么区别,大板飞不是很合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都是小板,单板出的,没要求连一起,和你们拼起来做没什么区别,大板飞不是很合理 ...

区别较大,10多款板子,各自分开分别下单,可能随机被软件据板子的不同大小与外形分配到不同的工作板里了,小板有填大板的空的作用,节省了板材的利用率;
10多款板子,一起传进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说吓了一跳的原因:本身这个情况常规情况下不允许的,最多让帮放5种线路,您幸运的享受了这个情况是特别跟您开的绿灯)只对应得了一个工作板;强制性的要分配到一张工作板里去生产,因为捆绑在一起了,不能单独的随机的受软件调配了,增加了板材的浪费率,随之也引起的成本的上升;如果大部分的客都帮这样处理,对现在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模式是严重的冲击,快等同于每个客单独安排工作板生产了;因为全是几个,十几个放一起打样了的话,一个客快占用一个工作编号,因为大家放一起,尺寸都变大了,当两个客的总面积配一个工作板都放不下的情况下,这个生产模式也就不复存来了,只有传统的模式了。还有更多的是大约2个客的放得下,但3个客的总板放不下,但工作板又排不满,又多一些面积;若整个订单大部分是这个情况,无形中生产编号增多很多,板材与菲林的浪费率也会随之增加也将影响成本上升,当生产编号多如牛毛时,线上就会跟不过来,就会出现混乱,就会出现交期一乱糟,相信这也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吧;

总之,对于工厂来说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情况(需要顾大局,个性化需求无法一一照顾到),不能任性而为,【尽可能的高度集中统一,这个立厂之本是需要坚守的】,稍不慎,就可能无力挽回。

到于您担心的大板费,都是多款小板子,不放那么多,分几次上传进来,完全可以避免掉;小板拼后边长或单只大板边长若在25CM以下的都没有大板费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区别较大,10多款板子,各自分开分别下单,可能随机被软件据板子的不同大小与外形分配到不同的工作板里了 ...

一台机,公司谁帮你分几个文件啊,还要分10次上传,分10次审核,10次报价,之前提过弄个工艺模板,批量上传,一起报价,你们弄好没?这样就可以考虑分文件,你们拆单生产不行吗?不管你拼到哪里,回来相同工艺就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台机,公司谁帮你分几个文件啊,还要分10次上传,分10次审核,10次报价,之前提过弄个工艺模板,批量上 ...

一个压缩包对应不了几个不同编号的工作板的哦。一个订单只能对应工作板的编号;如果一个压缩包对应多个工作板的编号,交叉处理的话,将出现很严重的混乱,因相近尺寸的板太多(需要用尺寸卡位的),可能有些板被不同的工作板拼了几回了,而有些板却没被拼下去,每天下线样板几千种线路,即使人工一一对线路也对不出来(一个压缩包对应多个编号的工作板,对线路排单人工核查到何时是个头呢,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看多线路了会很恍惚,有些文件还长得很像,排没排重,有没有漏排文件,根本就分不清楚了,一直需要重复的翻来覆去的去核对了又核对,如此一来,一天的样板人工核对几天都分派不了工作板,生产就更无从谈起了)此种情况不可想像。

是建议适当分几单下进来打样,比如是15款板,若全是小板的话,5个压缩一起,分3次上传进来即可;只是建议不要放太多款,不要拼太大;假如15款板里有1款较大的,其他的都是小的,那款最大的帮单独下,其余的4-5个放一起,据各自的尺寸综合平衡一下再帮传进来就好

下单模版正在开发中,敬请期待。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一个压缩包对应不了几个不同编号的工作板的哦。一个订单只能对应工作板的编号;如果一个压缩包对应多个工 ...

是一次传10个文件,搞10个订单,相同的工艺,能合起来付款,一个盒子寄回来就行了,点的东西太多了麻烦,现在都是多给大板费钱解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一次传10个文件,搞10个订单,相同的工艺,能合起来付款,一个盒子寄回来就行了,点的东西太多了麻烦, ...

样板系统10个小板子,5个压缩在一起,分2个订单传进来,大约遇不到大板费的情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样板系统10个小板子,5个压缩在一起,分2个订单传进来,大约遇不到大板费的情况了。 ...

那价格怎么算?10个大小不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那价格怎么算?10个大小不一样的

据您前面描述的打样分别锣单片出货,价格上与放在一起差不多,算法一样,只是可能不用加收大板费用了,当多款板拼一SET的总面积小于650平米厘米了的话(直观些的辨别方法是:25*25CM以内的不会加收大板费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据您前面描述的打样分别锣单片出货,价格上与放在一起差不多,算法一样,只是可能不用加收大板费用了,当 ...

是几十,100套,每次要多收几百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几十,100套,每次要多收几百的

不同线的放一起是有拼板费,分开下,放一起是一样的;但放少一点面积小一些的,可能不会加收大板费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不同线的放一起是有拼板费,分开下,放一起是一样的;但放少一点面积小一些的,可能不会加收大板费用。 ...

拼版费是肯定该给,大板费几百一次就贵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拼版费是肯定该给,大板费几百一次就贵了

上面的方法能避免大板费,拼小些了(少帮放几款),尽量控制在25CM以内,不会产生大板费。

您每款板全是25CM*10CM 左右的这类大些的板么?若不是这样的;比如:若全部只是5*5CM左右的板子,放5款进去打样,根本不会加收大板费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上面的方法能避免大板费,拼小些了(少帮放几款),尽量控制在25CM以内,不会产生大板费。

您每款板全是 ...

有一两张长20几30cm的,其他有些小的,都是1.6MM间距拼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两张长20几30cm的,其他有些小的,都是1.6MM间距拼好的

若只是纯粹的2款细长条板的话,2款长条板可以放一起下进来(具体情况与实际单只尺寸有关);其他小板酌情按4至5款压缩到一起。分2-3个订单上传进来,可缓解大板费用的情况;

具体尺寸等告之您系统左上角的PCB联系人,他们根您实际尺寸初步帮您搭配下,究竟哪几个放一起,相对比较合适点。

网友:
PCB 正反面放一个钢网上多收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