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几个linux驱动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5-07-28):
最近开始学习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遇到了很多问题,我周围没人懂这个,哪个前辈给我指导下,谢谢了!
1:建立交叉编译环境过程中:samba服务器,tftp服务器,NFS服务器。这些有时经常就出问题了,很浪费时间。这才是一个mini2440的,我还是按照用户手册按部就班搭建的,还这么难,那以后换个平台不是更难。这是不是说嵌入式开发换平台代价很大啊,学习也必须不断的研究新平台新环境啊?
2:在调试按键驱动时我遇到了程序没有按预期情况跑的情况,后来看到有GDB调试器这个东西可以跟踪仿真,看了下必须针对不同的平台安装,编译一大堆东西,我想知道以后要是换个新平台这些东西在哪里获得啊,还有GDB调试工具在实际中用的多不?有时候一些简单问题感觉可以用print函数搞定,在系统上调试程序,主要靠啥方法啊。

网友:
身边没有linux高手,你想看网页的教程很难成功!linux这东西平台变化会很频繁,开发环境版本变更、兼容性也是很麻烦的!建议你从Imx283入手

网友A:
1、samba、tftp、nfs视你的使用环境,不一定都用到,安装不上,建议使用ubuntu开发,一般的工具都能正常安装,一般在一个linux环境下用习惯了就好了,不用在意其他系统平台,大体都一样
2、linux驱动开发,通用方法就是printk,用GDB确实需要用交叉编译器编译工具,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amba、tftp、nfs视你的使用环境,不一定都用到,安装不上,建议使用ubuntu开发,一般的工具都能正常安 ...

我想问下,如果我一直在mini2440上实验驱动程序的开发,把各种常见各种类型驱动都实验过了,以后去找个linux的驱动开发工作难度大不?

网友:
既然刚开始学linux,那还不如趁早转android或ios。1、2年后两者工资不是一个层次的。

网友B:
先学linux应用,再学linux驱动。等linux应用基本没问题了,再玩驱动吧。
装ubuntu,然后安装一个nfs就行了。ubuntu软件就apt-get安装,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GDB表示开发几年的linux重来都没用过,linux也是自学的,做好打印log的方法,多看看kernel现有的驱动架构,从GPIO驱动开始。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
推荐一本,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我看这本入门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linux应用,再学linux驱动。等linux应用基本没问题了,再玩驱动吧。
装ubuntu,然后安装一个nfs就行了 ...

呵呵,谢谢了,我写了几年单片程序了,一直在用ucos2这种小系统,也做过几年的硬件,所有想从linux驱动开发开始,感觉跨度不会特别大,要是去玩IOS,安卓这些都是往系统应用方向发展了,我想在底层这块发展。不知道像我这样转linux驱动难度大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了,我写了几年单片程序了,一直在用ucos2这种小系统,也做过几年的硬件,所有想从linux驱动开 ...

不大。我之前也是玩ucos之后玩的linux。
主要最开始阶段比较困难,很多东西不理解。慢慢的懂了就好了。回过头发现,其实也是挺容易的。大家都能学得会,你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如果我一直在mini2440上实验驱动程序的开发,把各种常见各种类型驱动都实验过了,以后去找个li ...

主要是学习下系统架构,和驱动开发结构,初学以实现功能为主,然后逐步深入架构,建议学习下linux3.10后的驱动结构和2.6.版本的驱动结构,这两个kernel版本的结构有点差异。
至于找linux驱动的工作,看造化,一般有点基础都能做,目前MCU厂家基本把hardware层的驱动代码都做好了,也提供一些常用外设的驱动范例,你开发驱动和开发应用没什么两样,都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学习下系统架构,和驱动开发结构,初学以实现功能为主,然后逐步深入架构,建议学习下linux3.10后 ...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