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接收管是透明的,这叫什么对射管

楼主(2015-07-28):
是样机上拆下来的对射管,发射管和接收管都是透明的,上电后发射管是发蓝光,接收管不发光。哪位大神指导这叫什么管子

网友A:
见过长一样的 红外接收管
难道这个是蓝光接收管?

网友B:
到亿光的网站上看下,应该是很好找的。
发射管蓝色波长应该是470nm左右,然后接收管接收的波长应该在400nm~1100nm。(这个接收管可能是二极管的,也可能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长一样的 红外接收管
难道这个是蓝光接收管?

蓝光接收管我网上查了,查不到。我在想是不是不叫对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亿光的网站上看下,应该是很好找的。
发射管蓝色波长应该是470nm左右,然后接收管接收的波长应该在400nm ...

电气接线方法 红外线对射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气接线方法 红外线对射管一样的

不大了解您的要求,所以下面的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966/4/PD333-3C.html   接收的,这个是二极管的,要注意接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气接线方法 红外线对射管一样的

跟普通的对管接线方式一样,那就是光电晶体管了
如楼上所说,蓝光是470nm
那就很有可能是硅光电晶体管,波长响应是400-1100nm,上威世,亿光的官网找吧

附一份亿光的PT333给你参考

网友:
第一次见到蓝光发射管 ~~~~~~~~~~~

网友:
光敏接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了解您的要求,所以下面的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200377/EVERLI ...

我用数字万用表的M欧档测了一下接收管,正反向电阻分别0.7M欧,0.02M欧(20K),看了一下资料说:反向电阻大一点,正向电阻小一点的是 二级管型 。三级管型的是 两端电阻大概都为 几百K。  那我测的这个是二级管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普通的对管接线方式一样,那就是光电晶体管了
如楼上所说,蓝光是470nm
那就很有可能是硅光电晶体管, ...

好的,谢谢!你们真是高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胶体颜色是封装的时候配的为了滤光作用,不怕环境光干扰可以和厂家说要透明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