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4 用着出毛病了,大虾看看

楼主(2015-07-28):
tmp1
tmp2
明明赋值了,可是调试的时候里面的值和赋的值不一样,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A:
先把优化等级设为0,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优化等级设为0,再试。

在哪呀?

网友:
alt+F7,
C/C++
Language/Code Genaration/Optimization====>Level 0

网友:
你声明的是局部变量,只限这个函数内使用。

这个也能跟踪吗?

楼主:
调试时断点下在函数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代码优化等级设置成0确实好了。

网友:
1: watch 窗口一般是用来看全局变量的
    local 窗口一般用来看局部变量  view->call stack window
2:也可以把变量设为volatile型,因为可能会被优化掉

楼主:
watch窗口感觉不太好用,好像每次重新调试的时候,上一次放进去的变量值就不更新了。

网友:
好像2楼的大侠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