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线反转法键识别程序该如何添加“按键释放检测语句“

楼主(2015-07-29):
我编了一个识别4*4键盘线反转法键识别程序,在实验板上测试成功了,可是想在程序中添加一句按键释放检测语句,尝试了好久,一直没成功,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怎么添加?

程序如下:
/*矩阵键盘扫描程序:线反转法(经典矩阵键盘检测程序)
动态扫描显示数码管、线反转法检测4×4矩阵键盘
// Header:P2口低4位接矩阵键盘行、高4位接矩阵键盘列
// File Name:经典矩阵键盘检测程序(线反转法)
*/
#include<reg51.h>//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uchar num,key;//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DIS_SEG7[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DIS_BIT[4]={0xf7,0xfb,0xfd,0xfe};
uchar DIS[2];
uint cnt;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keyscan()//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开始
{
       uchar x,y;//定义:行坐标x、列坐标y
       P2=0x0f;//P3口:4列送0000、4行送1111
       if (P2!=0x0f)//1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10);//延时10毫秒消抖动
                P2=0x0f;//P3口:列送0000、行送1111
                if (P2!=0x0f)//2次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x=P2;//取按下矩阵键盘的行坐标
                     P2=0xf0;//线反转P3口:4列送高电平、4行送低电平
                     y=P2;//取按下矩阵键盘的列坐标
                     key=x|y;//行坐标x、列坐标y 进行或运算组合在一起
                     switch (key)    //进入开关多分支语句判断
                     {
                            case 0xee:       num=0;
                                   break;
                            case 0xde:       num=1;
                                   break;
                            case 0xbe:       num=2;
                                   break;
                            case 0x7e:       num=3;
                                   break;
                            case 0xed:       num=4;
                                   break;
                            case 0xdd:       num=5;
                                   break;
                            case 0xbd:       num=6;
                                   break;
                            case 0x7d:       num=7;
                                   break;
                            case 0xeb:       num=8;
                                   break;
                            case 0xdb:       num=9;
                                   break;
                            case 0xbb:       num=10;
                                   break;
                            case 0x7b:       num=11;
                                   break;
                            case 0xe7:       num=12;
                                   break;
                            case 0xd7:       num=13;
                                   break;
                            case 0xb7:       num=14;
                                   break;
                            case 0x77:       num=15;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结束
void main()  //主函数 开始
{
       while(1)//大循环 开始
       {
              keyscan();//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DIS[0]=DIS_SEG7[num];
                P0=DIS[0];
                P1=DIS_BIT[0];
       }//大循环 结束
}//主函数 结束

网友:
翻转法不好用,用状态转换方法吧,绝对好用,而且本身就自带按键释放检测语句。

楼主:
能给个状态转换方法的例子吗?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楼主:
while(P2!=0xf0);//按键释放检测语句

楼主:
我解决了,讨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