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m-none-eabi交叉编译浮点运算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5-07-29):
如图浮点a与整形b相乘,编译器编译报错

网友A:
肯定是编译器参数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编译器参数没选对

我网上搜好像说是用浮点运算的话要加上浮点运算库,但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网上搜好像说是用浮点运算的话要加上浮点运算库,但不知道怎么加

选择正确的编译器参数就ok 不需要刻意加入库引用

网友:
加参数 soft-float

网友:
传递给链接器的参数需要 -lm

楼主:
直接参考的eclipse中自动生成的makefile,可以编译浮点了

网友:
链接时 加上 -lgcc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