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电偶冷端补偿,求指教啊

楼主(2015-07-29):
求教热电偶冷端补偿,求指教啊。最近diy了个N型热电偶测温,可是测量出的温度偏差很大,听说要冷端补偿,小弟新手求解啊。菜鸟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冷端补偿?我有一个热敏电阻测环境温度,单片机程序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
为啥不用K型?这个比较通用啊

网友:
同问,曾经做过类似的产品

网友:
来到这里,首先搜索!!!!   "冷端" 答案全有

网友A:
冷端就是说热电偶的特性只能测量相对温度,它是利用温差来工作的。
需要使用一个可以测量温度的元件,电阻,二极管,IC都可以,测量热电偶连线与接口连接处的温度
然后两者温度相加就是了

网友B:
冷端补偿有很多种方式的,常用的是电势补偿。思路和常规的想法有点区别,不看资料肯定会错的。

电偶采集的是温度差,这个应该都知道。

你的电偶采到一个电压值,查表换算出温度值,比如是1000℃。
冷端接一个温度传感器,测得值是20℃。
你猜想可能温度就是1000℃ + 20℃ = 1020℃。

这样补偿其实是错的。正确的方法是按照电势值来补偿。
同样的条件,电偶查表为1000℃。
冷端用数字传感器也好,玻璃管温度计也好,测得为20℃。
正确的方法,先对20℃进行查表,看20℃对应的电压值是多少,得到这个电压值。
然后这个电压值加上你的热偶输出的电压值,对两个电势的和再次进行查表,得出最终的温度值来。

也就是两次查表,才能得出实际温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端就是说热电偶的特性只能测量相对温度,它是利用温差来工作的。
需要使用一个可以测量温度的元件,电阻 ...

看6楼,你补错了。

网友:
两种方案,一种是带补偿的ic,ad8495和ad595等等,另外一种方案是差分放大加补偿IC(如LT1025),注意热电偶的线与其他线连接处保持与环境温度一致。

网友:
friendljy 的回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端补偿有很多种方式的,常用的是电势补偿。思路和常规的想法有点区别,不看资料肯定会错的。

电偶采集的 ...

受教了
仔细想想是自己想的太简单了
热电偶之所以有冷端是因为不同金属材料连接处温度也会产生的热电势,并且会抵消测量点的热电势
我错误的理解为补偿的是温差
应该是补偿在冷端节点处产生的热电势

十分感谢 Friendljy

网友C(2015-10-07):
引用 网友B:
冷端补偿有很多种方式的,常用的是电势补偿。思路和常规的想法有点区别,不看资料肯定会错的。

电偶采集的 ...

如果是K型 J型等接近线性的电偶,是不是可以还用1000度+20度来计算? 感觉反过来查表结果还是一样的。
请教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我想请问,这热电偶用什么芯片测量电压。要专用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这热电偶用什么芯片测量电压。要专用芯片吗?

简单的是运算放大器将信号放大,然后ADC采样。好点儿的直接用专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型 J型等接近线性的电偶,是不是可以还用1000度+20度来计算? 感觉反过来查表结果还是一样的。
请 ...

你说的方法不清楚,热电偶没怎么用过,只是知道方法。

查表其实用的也是线性,分段线性的方法,点越多,数值越准确,最终应该是看需求的,如果是工业炉之类的场合,应该是无所谓的,本来精度要求就不高,如果涉及计量检定能功能,查表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查表是很简单的算法,不需要任何硬件投资,哪怕带来一点点的精度提升,都是很值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法不清楚,热电偶没怎么用过,只是知道方法。

查表其实用的也是线性,分段线性的方法,点越多, ...

看ADI的专用IC AD595的说明书,基本认为K,J型电偶为线性的,一个是0.051MV每度,一个是0.047MV每度,所以按照您的反查表的方法得出的结果应该和直接将两个测量的温度相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1000度+20度=1020度的算法。

如果是K型,20度环境温度反查表就是0.047*20=0.94MV;1000度的信号是0.047*1000=47MV ;( 47MV+0.097MV)/0.047MV=1020度  ;结果和1000度+20度=1020度一样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自己也有点疑惑。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一般是用NTC +热电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ADI的专用IC AD595的说明书,基本认为K,J型电偶为线性的,一个是0.051MV每度,一个是0.047MV每度,所 ...

如果是线性的,你的算法没问题。

网友:
看了各位大神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线性的,你的算法没问题。

能不能再科普一下补偿电缆的作用。
感谢!

网友(2022-06-22):
引用 网友B:
冷端补偿有很多种方式的,常用的是电势补偿。思路和常规的想法有点区别,不看资料肯定会错的。

电偶采集的 ...

标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