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充电,电流控制方法

楼主(2015-07-29):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给电池充电的小东西,但是恒流充电这块不知道怎么控制(电流检测如图片所示),用示波器观察: 在我的充电pwm输出去后,电流检测IO的波形跟我pwm波形一样的,我让硬件那边给个平缓的电流信号,但是硬件那边就认为是这样的了,你要软件进行控制。唉我也无语了。我对硬件又不熟,不知道大家充电器的电流检测是怎么样的?软件这块需要怎么滤波?

网友:
请使用专用芯片吧

网友A:
串接一个RC到AD口

网友:
电流检测那里串个电阻加个电容就平缓了

网友B:
图画错了吧

给个参考给你看看,仅电流采集,
如何控制PWM输出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错了吧

给个参考给你看看,仅电流采集,

硬件给的图我没有画错,他板子就是这样的图,你的电流检测中0.022R的电阻会不会太小了啊,pwm输出得多少hz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接一个RC到AD口

谢谢楼主,如果进行RC充电的话,那pwm得多少hz才能维持io的电压平缓呢?

网友:
没搞过,学习了,哇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给的图我没有画错,他板子就是这样的图,你的电流检测中0.022R的电阻会不会太小了啊,pwm输出得多少h ...

这个是移动电源上的部分图纸。按照2A-2.5A设计的。

你的图,测到的压降应该是付的吧

网友:
多数公司都是软件硬件都是一个人

网友C:
LZ 可以用一阶阻容滤波器来去除PWM谐波,得到比较平滑的电压波形(代表平均采样电流)。这里一阶滤波器电阻、电容的选取,可按下列步骤:
(1)先确定一阶滤波器的电阻值,电阻值选取要比采样电阻值大10倍以上的适当值;
(2)选取阻容乘积的时间常数,按PWM 频率周期的4~10倍来定;
(3)根据确定的时间常数,来反算电容值。

网友D:
专用充电芯片最可靠,为什么自己重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可以用一阶阻容滤波器来去除PWM谐波,得到比较平滑的电压波形(代表平均采样电流)。这里一阶滤波器电阻 ...

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用充电芯片最可靠,为什么自己重复做?

老板要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移动电源上的部分图纸。按照2A-2.5A设计的。

你的图,测到的压降应该是付的吧 ...

正的的,波形更输出到mos里的pwm一样

网友:
或许使用硬件恒流的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