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DS环境中,怎样对KL16芯片进行加密?

楼主(2015-07-29):
在KDS环境中,怎样对KL16芯片进行加密?

网友A:
你需要设置FTFA_FSEC寄存器,但是FTFA_FSEC不可写,其值来自于MCU上电启动时,读取0x0-040C地址上的值,所以你需要在启动时,设置0x0-040C地址上的值,可以KDS创建的工程内,在start_MKL16Z4.S找到如图指示部分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设置FTFA_FSEC寄存器,但是FTFA_FSEC不可写,其值来自于MCU上电启动时,读取0x0-040C地址上的值,所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