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逆变输出的电压波形异常

楼主(2015-07-29):
做了个逆变器,带200W大灯泡,电压设成小于等于220V时,波形很好,但是再设高一些比如230V会出现图中的情况,在波顶和波底会出现被狗咬去一块似的样子。想不通啊,那位大侠了解指点我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直流母线上392V电压示波器观察了一下也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母线上392V电压示波器观察了一下也很稳定

调整下输出的匹配网络试试。

楼主:
调制使用的是双极性的方式,h桥输出后的lc滤波现在调整到4.5mH/8A电感+1uF

楼主:
有了点思路:怀疑h桥的驱动不足,我使用的是四路0515隔离电源模块,1瓦的,分别给四个tlp250供电,当tlp250工作于高电平输出状态时间太长时,把电源拽低了,桥臂没完全打开。明天到单位试试,今天不想了。

楼主:
更改成了负压关断,每个驱动管增加了一个B0505S,门极电阻进行了调整,39欧,波形终于正常了。感谢电源网钟工的几篇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