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上面共享了打印机,但是XP无法连接.找不到.[已解决]

楼主(2015-07-29):
如题..

有3个电脑 A/win7 B/win7 C/xp

A共享了3台打印机.B 都可以安装,找到.
但是C在安装的时候.不行..找不到哪个打印机.

网友A:
在A上开个和C一样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上开个和C一样的用户

已经解决.找了好几个小时..
具体方法如下: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wS36dAI4yO4d1vuLtF_

网友:
看看是否在同一个局域网

网友:
看看ip地址是不是同一个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