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批处理,获取一个txt文件中指定的字符串

楼主(2015-07-29):
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该发在哪个分版,暂且发到这里吧 。

假设有个1.txt文件,内容如下:

7030: Reading IEEE MAC address...
7030: IEEE MAC address read successfully
7030: IEEE address: EC.11.27.29.0C.3B

7030: Reading IEEE MAC address...
7030: IEEE MAC address read successfully
7030: IEEE address: EC.11.27.29.0C.3C

要把EC.11.27.29.0C.3C这个截取出来保存为txt文件
请大神支招,不甚感激。

网友:
用 python 等脚本程序吧
搜索字符串就可以了,或正则表达式

网友:
这么规律的, 直接用editplus之类编辑器的查找替换就行了.
我录个小视频

网友A:
findstr /C:"IEEE address" 1.txt >> addr.t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ndstr /C:"IEEE address" 1.txt >> addr.txt

高手,顺便请教能不能用批处理获取文件修改日期?先谢过!

忘了说:需要精确到秒,之前测试过一段可以精确到分的bat代码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这些小脚本好用啊,以后得去倒腾倒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