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遥控器加接收器吧,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楼主(2015-07-29):
最近好像对航模车模船模着魔了,打算开始DIY些小玩具。航模四轴什么的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难度太高了,不太合适。所以准备搞个车模玩一下。
大家有没有合适DIY的小车模型呢?最重要的是要结实耐撞,要快,速度就是激情阿
在此之前,想淘个通用的遥控器开始。上网一搜,什么天地飞,富斯,不是一般的贵啊。而且看了一些,好像没有说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因为车子船子倒退的时候电机要反转啊。
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呢?

网友A:
控制电机正反转只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什么时候执行需要一个信号,遥控器就是发送信号的
简单一点,下图的就够你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机正反转只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什么时候执行需要一个信号,遥控器就是发送信号的
简单一点,下图的 ...

这位大哥,可能是我说得不太明白。
我要的是航模的遥控器,这也太弱爆了吧。
我要的是类似这种的,比较合适入门的就行。

网友B:
我也是航模四轴什么的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难度太高了,于是想先做一些小车之类的东西,等以后有机会和能力了再玩四轴。计划先做小车加驱动,再加上PWM调速,再上遥控等等。我已经买了四驱小车的底盘,其他打算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航模四轴什么的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难度太高了,于是想先做一些小车之类的东西,等以后有机会和能力了 ...

这位仁兄,志同道合啊
请问你买的什么底盘?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志同道合啊
请问你买的什么底盘?怎么样?

就是某宝上买的,你搜四驱小车就可以了。

网友:
好想法,有进展了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可能是我说得不太明白。
我要的是航模的遥控器,这也太弱爆了吧。
我要的是类似这种的,比较合 ...

兄台首先要学习一下单片机,然后了解一下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首先要学习一下单片机,然后了解一下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搞单片机开发已经有7~8年了,还是有点了解的。
至于电机的正反转,直流的当然是切换极性,无刷的可以改变时序或者对调3根线中的任意2根都能反转。
但问题是,这些遥控器对应的接收机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我就不了解了。还请兄台赐教。

网友: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该怎么和楼主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单片机开发已经有7~8年了,还是有点了解的。
至于电机的正反转,直流的当然是切换极性,无刷的可以改变 ...

我和10楼有类似的感受,既然楼主搞了这么多年单片机就应该知道你这个车子的电机正反转不是遥控在直接控制,而是单片机给出控制信号去实现正反转啊,而遥控只是把通讯的信息发给单片机而已
简单的说是   遥控---> 单片机 ---> 电机
但是楼主你偏偏要问  遥控----> 电机  是怎么实现的,实在无法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10楼有类似的感受,既然楼主搞了这么多年单片机就应该知道你这个车子的电机正反转不是遥控在直接控制 ...

最近一直在网上看航模车模的信息,从遥控器,接收机到电调,还有陀机等等,算是一知半解了。专业的遥控器都有专门配套的接收机,接收机输出的是PPM信号,可以直接用来驱动陀机和电调,电调就直接驱动电机了。
其实,我根本不想用单片机去搞,所有的模块都有现成的,我需要做的是了解各模块之间能不能匹配,是否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如果再想增加点附加的功能,例如在车模上安装超声波模块,检测前方是否有障碍物以控制刹车(高速车模可以跑到70Km/h以上,如果不刹车很快就散架了)等,可以适当加入处理电路或者单片机。
昨天问了一卖家,能否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只与电调有关系,玩车船要用车船遥控器(枪控),玩飞机就用飞控。因为我都想玩一下,所以在想能不能一个控玩遍所有想玩的,只需要后期增加不同的接收机安装到不同的模型就行。但可能我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了。
所以还是想淘一个富斯FS-GT2B+FS-GR3E,再找一个强大点的电调,跑个30、50Km/h应该不成问题。回头再淘个车架安装上去,就圆了我的漂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