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驱动半桥的问题

楼主(2015-07-29):
电路在图片中,
1.那个自举电容(PIN5和PIN6之间的)的选择有什么要求,一般多大
2.给自举电容充电的电阻(Rbs)和二极管(Dbs)选择有什么要求,电阻一般多大
3.V1,V2等是普通的三极管?
4.与V2相连的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2015-09-08):
资料里有,你看看。二极管选择超快恢复二极管,耐压要超过直流电压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