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5块钱买了一个飞控减震台,然并卵

楼主(2015-07-29):
      之前抓回飞机的数据,发现姿态角度呈现正弦波状, 幅值+-1~2度, 加速度传感器的直接读数更是乱做一团, 所以想是不是振动太大导致的,就在X宝买了一个所谓的减震台, 四个减震球那种
然后就是然并卵了,   读回的数值仍然呈正弦波状,加速度传感器数值依旧。

        后来静下心想想, 减震台本身肯定是有用的,  可能导致然并卵的原因主要是
1.  飞控板太轻, 导致减震球完全失去作用,  减震球减震的原理如弹簧一样,  通过形变吸收作用力, 而如果飞控板太轻, 振动时根本没办法压迫减震球形变的话, 那只能并卵了。
2.  抖动频率太低,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分析, 抖动的周期在60Hz左右, 低于一般减震球的作用范围, 也导致并卵。

网友A:
听同学说要卡尔曼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同学说要卡尔曼滤波?

卡尔曼滤波是什么? 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尔曼滤波是什么? 好用不?

要不把浆做一下平衡?找找抖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