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DC霍尔传感器输出信号如何滤波?

楼主(2015-07-29):
最近在做电动车控制器,在采集霍尔信号的时候发现霍尔信号两边都有一个小的脉冲如图:
在转速变化的时候,哪个小脉冲的宽度也是在变化,我现在的想法是:
以霍尔信号的第一个跳沿作为有用信号,进行换步,然后进行延时,延时的时间根据霍尔的频率动态调整。
还没有验证,请问大大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楼主:
自己顶             别沉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机线圈绕线的问题?或者是霍尔安装没装好,我之前测试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换个电机就好了,后来把以前的那个电机拆了,里面的线圈绕的很惨,滤波都是用的RC滤波。

网友B:
遇到过,只能软件滤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线圈绕线的问题?或者是霍尔安装没装好,我之前测试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换个电机就好了 ...

电机不能改变,电路上也有RC滤波,那是滤过之后的波形,现在在探索软件上怎么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只能软件滤波一下……

能否讲一下,您的滤波思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不能改变,电路上也有RC滤波,那是滤过之后的波形,现在在探索软件上怎么滤掉 ...

电动车的设计时速一般不超过40km/h,你以这个速度来推断控制器最快的换向时间,可以连续读三次霍尔信号,只有三次信号一致才换向,否则重新读取霍尔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的设计时速一般不超过40km/h,你以这个速度来推断控制器最快的换向时间,可以连续读三次霍尔信号, ...

你好,首先谢谢回复,连续读三次,都一致在换相的疑问:
1:以最快速的3分之一,或者4分之1,或者5分之1作为读间隔吗?
2:如果这样三次都一致在换步是不是会影响电机效率呢?也就是说换步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