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 能使用USB BDM Multilink 调试吗?

楼主(2015-07-29):
     最近刚接触KEA128,有些基础问题还没搞清楚,手头有个P&E的USB BDM Multilink,以前开发8位机用的,
看看能不能再利用一下老设备,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还是用jlink吧,简单,好用。

网友A:
居然不用jlink 也是醉了

网友:
是这一款吗?
http://www.pemicro.com/products/ ... product_id=15320137

楼主:
我 的是这款http://www.pemicro.com/products/ ... amp;menu_id=details,看看,是不支持K系列的。
那就用OPENSDA吧,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我还有一个USB WIGGLER呢

楼主:
有没有靠谱点的J-LINK给推荐下,做好事V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用jlink 也是醉了

有没有靠谱点的J-LINK给推荐下,最好是V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