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H桥是24伏的,我想用来带12V电机,我该怎么做?

楼主(2015-07-29):
图中是用来带24伏电机的,我想用来带12伏电机,是不是将24伏电压改为12伏   12伏改为6V就可以了? 各位大大丢砖头之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原12V不变,24V改1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12V不变,24V改12就可以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