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FI的音箱现在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楼主(2015-07-30):
蓝牙音箱音质要差些,HIFI必须要WIFI音箱呢。

网友:
Hi-Fi音箱里以前,现在,以后都不会出现WiFi音箱.为什么呢?因为这玩意根本就不Hi-Fi.

网友:
不太懂HI-FI,但是我觉得WIFI模块+高品质的DAC,应该可以提升WIFI音箱的音质。
另外,需要WIFI音箱模块可以找我,请发邮件至:tony.zhang@emake.top

网友A:
CC3200不是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B:
有不少基于 WiFi的音箱,不过不是 HiFi,你能明显听出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200不是有参考例程吗

cc3200貌似只传输吧~!WIFI音响是能上网自己找音频文件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不少基于 WiFi的音箱,不过不是 HiFi,你能明显听出不同步

这个不可以先缓存, 在播放吗? 按道理应该是有缓存的啊, 我猜的,那么就不存在不同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可以先缓存, 在播放吗? 按道理应该是有缓存的啊, 我猜的,那么就不存在不同步了啊。 ...

应该有几个音箱吧, 缓存后你怎么同步这几个音箱呢?

网友:
WIFI音箱的音质比蓝牙好太多了。

网友D:
用7620A+WM8960G 方案 小度音箱就是用这个方案。可以试试,或是加usb声卡也行 我这边也有这个方案的核心板,引出了接口,只要做一个音频模块,调驱动就OK。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86988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620A+WM8960G 方案 小度音箱就是用这个方案。可以试试,或是加usb声卡也行 我这边也有这个方案的核心板 ...

非常不错,原来用这么高端的芯片做音箱啊。

网友(2015-11-16):
有没有wifi音箱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