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成功了,软件都还在,常用的都直接打开

楼主(2015-07-30):
PJ版的,也不用重新破解。
就是没感觉有什么好的。更新与不更新。除了,系统显示的数字变大了,其它没感觉到变化

网友A:
我dell笔记本怎么还没收到更新呢

网友:
上几张图啊?常用的编程软件都可以打开?就是不知道仿真器啥的驱动支持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dell笔记本怎么还没收到更新呢

我也是戴尔笔记本收不到,台式机收的,但不想更新台式机,只想更新触屏的笔记本.

网友C:
  不知道  99SE 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戴尔笔记本收不到,台式机收的,但不想更新台式机,只想更新触屏的笔记本. ...

如果是8.0版本的,好像是要先升到8.1才能收到升级推送

网友:
我的DELL本本也没有收到更新信息

网友:
图呢? 我是来看图的.

网友:
更新后之前装在c盘的很多软件的注册表还有用吗?

网友:
估计MS的服务器现在不堪重负, 我的Surface还没有收到推送, 用MediaCreationTool升级也没反应,估计要等几天了。

网友:
等你们这批小白鼠用一年再说

网友:
我更新后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无线网卡不兼容,然后是字体,显示模糊,所以又退回 win7了

网友:
兼容性怎么样             对开发来说有没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99SE 能正常使用不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99SE 能正常使用不

WIN7下用不了的,WIN10下也不行

网友:
破解工具出来了???

网友:
我的装上了,驱动竟然全部OK,不用手动重装系统了

网友:
看来问题不大啊,晚上也升级,早就下载好了。正在备份一些重要的数据。

网友D:
99SE可以用,win7 win10都可以

网友E:
感觉win7用着习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win7用着习惯

习惯上改变不算大, 远比xp->win7小。 个人感觉冲edge浏览器(载入很快)和自带输入法(流畅好用, 在也不用装那些臃肿乱弹窗的国产输入法了)就值得更新。

其它值得更新的理由:
更新太简单了, 和安装程序一样,我是用iso文件安装的, 解压, 双击setup.exe即可。
资源管理器响应远远快于win7, 我的电脑比较乱, 文件夹很多, win7打开盘符总是有不流畅的感觉, 而且打开后文件和文件夹不是一次显示出来的,win10打开盘符一次很快就打开了。 软件兼容暂时没感觉和win7有什么差别, 包括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习惯上改变不算大, 远比xp->win7小。 个人感觉冲edge浏览器(载入很快)和自带输入法(流畅好用, 在也 ...

我的是64位,然后用破解软件破解的,能升吗?升了不会又要破解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64位,然后用破解软件破解的,能升吗?升了不会又要破解吧?

不用, 和我的情况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 和我的情况一样一样的。

那行,我也试试。

网友:
公司电脑用U盘升了  挺好的   metro整合到开始菜单很棒  比win8.1好操作  等有空把我的win8平板也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习惯上改变不算大, 远比xp->win7小。 个人感觉冲edge浏览器(载入很快)和自带输入法(流畅好用, 在也 ...

看你的描述还是蛮好的,多截几个图,让坛友们观赏下

网友:
看上去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SE可以用,win7 win10都可以

库文件 的问题  呢?  如何解决??

网友:
装出来C盘占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dell笔记本怎么还没收到更新呢

我也是dell的,已经收到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安装了,晚上回去看看WIN10好了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99SE可以用,win7 win10都可以

WIN7下是不能加载库,WIN10可以么?

网友:
难道又要升级电脑的节奏

网友:
听说win10对硬件条件要求低,我的破电脑也想试一试!

网友:
我用的是32位的 感觉还可以啊!比8.1有不少改进

网友:
我的配置是1T G1610 富士康H61 单4G 集成显卡 主机功耗40多W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7下是不能加载库,WIN10可以么?

是这个吗?

网友:
似乎还是无法添加

网友:
内置的EDGE看来是可以取代chrome的

网友:
我的升完好像把诺顿给整没了  还有有线的网络大部分时间连不上  无线正常

网友:
收到升级通知,取消升级,怕不兼容

网友I:
对高分屏支持的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高分屏支持的如何呢

听说支持还好,不过你要是不放心,可以送我一块,我帮你测试。